【应用笔记】GD32G5x3系列高分辨率定时器使用指南—HRTIMER模块在电源控制中的应用

楼主(2024-11-27):
GD32G5x3 系列 MCU 带有高分辨率定时器 HRTIMER 模块。
HRTIMER 采用的是主从定时器架构,由 1 个 MT 和 8 个 STx 组成。

MT 单元主要由 16 位计数器、自动重载寄存器、重复计数器和 4 个比较器等部分构成。

STx 单元则主要由 16 位计数器、自动重载寄存器、重复计数器、4 个比较器、2 个捕获寄存器、置位复位交叉开关、空闲控制级和通道输出级等部分构成。每个 STx 单元可以生成 2 个独立的 PWM 波或 1 对互补带死区的 PWM 波。

整个 HRTIMER 模块最多可以产生 16 个高分辨率的 PWM 波,也可以耦合成 8 对互补带死区的 PWM 波。HRTIMER 模块由于其具有高分辨率、高灵活性等特点,因此比较适用于开关电源和功率控制等应用中。

本文档将在 GD32G5x3 系列 MCU 基础上,以 216MHz 系统时钟为例,对 HRTIMER 的基本功能和参考应用进行介绍。当系统时钟为其他值时,文档的一些计算值将不再适用,需要文档内容的基础上重新进行计算。

网友A(2025-01-03):
HRTIMER模块采用主从定时器架构,由一个主定时器(MT)和八个从定时器(STx)组成

网友B:
每个STx单元可以生成两个独立的PWM波或一对互补带死区的PWM波,整个HRTIMER模块最多可以产生16个高分辨率的PWM波,也可以耦合成8对互补带死区的PWM波

网友C:
它支持输入捕获和输出比较功能,可用于测量输入信号的频率或产生PWM波形

网友D:
支持更新事件、触发事件、比较/捕获事件和中止事件的中断输出和DMA请求

网友E:
通过PWM波形的生成和输入捕获功能,HRTIMER模块可用于电机的速度和位置控制

网友F:
其具有主从定时器架构、高精度计数、多种计数模式以及丰富的外设接口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