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BLDC控制上,有的用2个NMOS,为何有的用的是NMOS+PMOS

楼主(2024-11-27):
我看有的方案是用的两个NMOS那种去驱动一个电极。我看新唐的方案怎么用的是NMOS+PMOS组合的芯片

网友A:
NMOS和PMOS的使用取决于具体应用的电路需求、成本考虑以及设计复杂性等多个因素

网友B:
NMOS管的载流子是电子,其迁移率比PMOS中的空穴高,因此NMOS管的导通电阻通常较小,速度更快,损耗也更低

网友C:
虽然PMOS管也能实现开关功能,但其导通电阻较大,速度较慢,这可能导致更高的导通损耗和更慢的响应时间

网友D:
如果追求高性能和低成本,且设计允许使用NMOS管作为低边开关,那么两个NMOS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然而,在某些特定应用中,如需要高边开关或低电压/高电流驱动时,NMOS+PMOS组合可能更为合适

网友E:
有N+P的方案吗,能发出来看看吗

网友F:
n mos的驱动电路,上臂要有gate driver.

网友G:
在某些设计中,如果只需要低边开关(即将负载接地),那么两个NMOS管就足够了

网友H:
当需要高边开关(即将负载连接到电源)时,PMOS管是一个自然的选择,因为它们在导通时会将负载连接到电源

网友I:
NMOS管的驱动电路相对简单,不需要额外的升压电路。

网友J:
增加了PMOS会使得电路稍微复杂一些,但它也为系统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比如更好的动态响应特性、更高的工作效率等。

网友K:
NMOS和PMOS的组合可以提供更大的设计灵活性

网友L:
如果BLDC电机控制只需要低侧驱动,那么使用两个NMOS管可能是更简单和经济的选择。

网友M:
N76E003AT20

网友N:
在某些设计中,PMOS和NMOS的组合可以实现完全关断电源而不漏电的功能。

网友O:
PMOS管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提供更好的性能,例如更低的导通电阻和更快的开关速度。

网友P:
PMOS不是又贵又不好用吗?

网友Q:
使用两个NMOS管可以简化电路设计,减少所需的元件数量和复杂性。

网友R:
NMOS+PMOS的组合可以提供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

网友S:
NMOS和PMOS的组合可以形成互补输出,提高电路的驱动能力和稳定性。

网友T:
使用NMOS和PMOS的组合可以提供更好的对称性和稳定性,特别是在需要精确控制电流和电压的应用中。

网友U:
NMOS+PMOS组合提供了更多的设计灵活性,可以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选择最合适的元件。

网友L:
NMOS+PMOS组合可以根据需要灵活配置,适应不同的电机控制策略。

网友V:
在相同的尺寸和工作电压下,NMOS管的导通电阻通常比PMOS管小,因此导通损耗也较小。

网友W:
PMOS作为上拉晶体管,其导通电阻(Rdson)通常较低,这有助于提高电路的效率。

网友X:
在低电压、高电流驱动的场景中,PMOS可能具有更高的击穿电压和较低的导通电阻,因此与NMOS组合使用可以优化性能

网友Y:
两个 NMOS 管连接在电机绕组的两端,通过控制 NMOS 管的导通和截止来使电流流入或流出绕组,从而实现电机的换相和旋转。

网友Z:
在某些特定应用中,如需要高边开关或低电压/高电流驱动时,NMOS+PMOS组合可能更为合适。PMOS管可以用来实现高边开关,因为其S极可以接固定的VCC,而NMOS管则可以用作低边开关

网友AA:
对于需要高精度控制、高功率输出和复杂功能的 BLDC 电机应用,NMOS + PMOS 的全桥驱动方式是更好的选择

网友AB:
只使用NMOS可以简化驱动电路的设计,因为NMOS的驱动通常比PMOS简单。

网友AC:
在BLDC控制中,使用两个NMOS的电路比较简单且效率较高;而采用NMOS+PMOS的组合可以更好地控制电流和电压,提供更精确的控制性能,但电路更复杂些。

网友AB:
PMOS和NMOS的组合可以实现更快的切换速度,因为PMOS管在高侧导通时,栅极电压可以直接控制,而不需要像NMOS那样需要一个较高的栅极电压。

网友AD:
在较高工作电压的情况下,PMOS可能更适合用于高侧开关,因为它在高电压条件下往往表现出更好的特性和可靠性。

网友Q:
需要控制电流的双向流动,NMOS+PMOS的组合可以更容易地实现这一点。

网友AE:
当电源电压较高时,PMOS的使用可以确保在上拉时能够承受较高的电压,而NMOS在下拉时能够承受较低的电压。

网友AF:
PMOS管适合用于源极接VCC时的高端驱动,而NMOS管适合用于源极接地时的低端驱动。这种组合可以方便地实现对电机绕组的全面控制。

网友AG:
结构相对简单

网友AH:
需要使用全桥电路,即同时包含NMOS和PMOS。

网友AI:
如果需要同时控制高侧和低侧开关,使用NMOS和PMOS的组合可能更为合适。例如,在H桥电路中,通常会使用一个NMOS和一个PMOS来实现高效的双向电流控制。

网友AJ:
NMOS:用于下拉,即连接到电源和负载之间,控制电流流向负载。
PMOS:用于上拉,即连接到负载和地之间,控制电流从负载流回电源。 这种组合可以提供更完整的开关控制,确保在任意半个周期内,电机绕组都能有效地连接到电源或地。

网友AK:
在只需要控制电机的两个相位时,使用两个NMOS管可以降低成本

网友V:
NMOS管的导通电阻较低,发热量相对较小,散热管理更容易。

网友AE:
如果需要高边开关或更高的性能,NMOS+PMOS组合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网友I:
NMOS用于低边驱动,而PMOS用于高边驱动,这样可以实现电机的双向控制。

网友AL:
Nmos管具有低导通电阻、相对小的发热以及更容易的散热管理。

网友X:
需要高侧驱动(即高端开关)时,使用PMOS管作为高侧开关可以简化电路设计。PMOS管在高侧驱动时,栅极电压控制相对简单,不需要额外的电平转换或自举电路。

网友Q:
NMOS管通常具有较低的导通电阻(Rds(on)),这意味着在相同的电流下,它们的功率损耗较小,效率更高。

网友AM:
Nmos用于低端驱动,而pmos用于高端驱动,允许对电机进行双向控制。

网友AN:
你可以看到有多种不同的方案

网友AO(2024-12-29):
nmos便宜又好用

网友AP(2025-09-15):
BLDC 控制中,2 个 NMOS 多用于简单低成本场景,如单极性驱动,通过续流二极管换相,效率较低。NMOS+PMOS 组成 H 桥(如三相全桥用 6 管),可实现双向电流控制,支持正弦波驱动,提升效率与调速性能,适合对性能要求高的场景,成本稍高但控制更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