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ltium Designer19使用的几个问题

楼主(2024-11-27):
altium Designer19使用的几个问题

1.封装预览和元件封装添加问题,为什么能预览,但是双击打开元件是没有封装的?哪怕添加了后,关闭再次打开还是没有。这个影响到updata到PCB不?

2.管脚本身的粗细能调不?怎么调?

3.Altium Designer19查找元件不能精准定位到元件。而是会跳转到另一个页面,怎么回事??

网友A:
1、如果封装的路径和名称都是对的,关闭打开后还有就不影响updata,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A:
2、管脚本身的粗细不能调,长度是可以通过length调的,但是你这个版本我没用过,不确定现在能不能调

网友A:
3、不能精准定位到元件是因为在设计元件和封装的的时候原点没有放置在中间位置,一般是放置在元件上中间或者是PIN1的位置就可以解决了,你可以去库里看看,记得放置原点

网友B:
请问下,19跟之前的13版本变化大吗,一直用的13没升级

现在都有2几版本了,也不知道变化大不大,没用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19跟之前的13版本变化大吗,一直用的13没升级

新版本有功能啊 同时兼容旧版本操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新版本有功能啊 同时兼容旧版本操作

能列举几个新的比较实用的功能吗,看看要不要升级到新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列举几个新的比较实用的功能吗,看看要不要升级到新版本

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