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配置时钟树

楼主(2024-11-27):
STM32MP13 的时钟树配置是通过 STM32CubeMX 中的 Clock Configuration 页签完成的。

进入时钟配置页面:

在 STM32CubeMX 中,点击顶部菜单栏的 Clock Configuration。
时钟树结构: STM32MP13 的时钟树包括多个时钟源外部晶振 HSE、内部高速时钟 HSI 等,并可以配置多个外设的时钟如 I2C、UART、SPI、ADC、TIMER 等。
时钟树的结构如下:

HSE:外接晶振或振荡器。
HSI:内部的高速时钟。
PLL:可以通过 PLL 产生更高频率的时钟,通常用于处理器和外设。
SYSCLK:处理器核心时钟。
AHB、APB 时钟:分别为不同总线上的外设提供时钟。
外设时钟:这些时钟通过 AHB/APB 时钟 系统进行分配。
配置时钟源:

选择外部晶振或者内部时钟源。
配置系统时钟和总线时钟。
配置 PLL:你可以选择通过 PLL 来增强处理器时钟或外设时钟。
例如,选择 PLL 来使用外部 HSE 时钟产生更高频率的时钟源。
设置频率和分频器:

STM32MP13支持灵活的时钟分频器,你可以通过调整分频器来精确控制各时钟的频率,确保外设工作在正确的频率下。
在 STM32CubeMX 的 Clock Configuration 页签下,点击各个时钟源和分频器,通过直观的图形界面调整时钟频率,直到满足系统需求。
检查时钟树:

配置完成后,检查每个时钟源的输出,确保系统时钟和外设时钟的频率正确。
STM32会自动计算时钟频率,并在页面中显示出来。
确保 SYSCLK、AHB、APB、外设时钟等频率符合要求。

网友A(2024-12-30):
通过 STM32CubeMX 的 Clock Configuration 页面,你可以方便地配置和调整时钟树,确保系统和外设的工作频率满足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