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配置引脚

楼主(2024-11-27):
引脚配置是 STM32MP13 开发中的一个重要步骤,STM32 提供了一个直观的引脚图界面,帮助你方便地配置外设和功能引脚。

进入引脚配置页面:

在 STM32CubeMX 中,点击顶部菜单栏的 Pinout & Configuration。这会进入引脚图界面。
选择外设并自动分配引脚:

在引脚配置页面,你可以通过点击左侧外设列表,选择你要启用的外设(如 USART1、I2C1、SPI2 等)。STM32CubeMX 会自动为外设分配合适的引脚,并标记为蓝色。
每个引脚对应一个外设功能,例如 GPIO、TX/RX、PWM 等。
手动修改引脚:

如果你需要重新分配引脚避免与其他外设冲突,可以手动选择每个引脚,分配特定的功能。
STM32CubeMX 会提供一个引脚功能列表,供你选择相应的外设功能。
例如,将 PA9 设置为 USART1_TX,将 PA10 设置为 USART1_RX。
设置引脚属性:

在引脚图中,右键点击某个引脚,选择 Configure,可以进一步设置该引脚的属性,如 输出速度、上拉/下拉电阻、驱动能力等。
检查引脚冲突:

STM32CubeMX 会自动检查引脚配置是否存在冲突同一引脚同时配置为多个外设。如果存在冲突,STM32会提示并高亮显示冲突引脚,方便你调整。

网友A(2024-12-30):
STM32CubeMX提供的引脚配置功能是开发STM32MP13及其他STM32系列微控制器时不可或缺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