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TOUCHGFX,用CubeMX生成后编译不通过

楼主(2024-11-27):
用CubeMX生成的STM32f407+TOUCHGFX,一路默认,生成文件后,一堆函数显示找不到,还有就是RAM不够用,是哪个没配置好吗?

网友A:
使用STM32CubeMX生成STM32F407与TOUCHGFX的项目时,如果遇到函数找不到或RAM不足的问题,可能是库文件缺失或不完整,确保所有必要的库文件都已正确添加到项目中。有时,某些库文件可能没有与STM32CubeMX生成的项目一起包含进来

网友B:
对于TOUCHGFX,确保已正确安装并配置了TOUCHGFX库的所有组件

网友C:
检查STM32CubeMX中的配置设置,确保所有必要的模块和特性都已启用。特别是与TOUCHGFX相关的配置,如屏幕大小、分辨率等

网友D:
一般是需要检查内存分配情况,确保为堆栈和堆分配了足够的空间。对于RAM不足的问题,可能需要调整堆栈大小或优化程序中的内存使用

网友E:
确保使用的编译器设置与STM32CubeMX生成的项目设置相匹配。例如,确保使用了正确的编译器版本和设置

网友F:
建议你啊,检查编译器的优化设置,有时候优化设置不当可能导致代码体积过大或内存分配问题

网友G:
如果在生成代码后手动修改了文件或添加了额外的代码,可能会导致某些函数找不到或链接错误。确保所有添加的或修改的代码都与项目兼容。检查生成的代码中是否有任何编译错误或警告,这些可能是导致问题的线索

网友H:
优化代码,检查程序中占用的内存较大的部分,尝试优化它们以减少内存使用。这可能包括减少全局变量的使用、优化数据结构、减少不必要的内存分配等

网友I:
调整堆栈和堆大小,在STM32CubeMX中重新配置堆栈和堆的大小分配,确保它们满足程序的需求。这可能涉及到调整中断向量表的大小或其他内存配置参数

网友J:
检查中间件和库的使用,某些中间件或库可能会占用大量内存。检查TOUCHGFX的配置和使用情况,确保没有不必要的功能或资源加载进来

网友K(2024-12-27):
自己移植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