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应用笔记】GD32G5x3系列QSPI高速模式时钟调整方法

楼主(2024-11-27):
QSPI 是一种专用于和 flash 存储器通信的接口,可以支持单线,双线,四线 SPI flash。可以工作在普通模式、读轮询模式和内存映射模式。GD32G5x3 QSPI 支持 SDR 模式和 DDR 模式,时钟高达 200M。在读数据时,支持配置采样时钟为内部 QSPI SCK 或外部设备提供的 DQS 信号。高速外设 DDR 模式时,对时钟采样点的精度要求较高,QSPI 模块提供了一些功能来调整时钟采样点。本文介绍了在高速模式时如何调整时钟采样点的方法。
AN210 GD32G5x3 系列 QSPI

网友A:
在system_gd32f10x.c文件中设置系统时钟的主频率,如选择72MHz作为时钟频率

网友B:
在函数system_clock_72m_hxtal()内修改PLL的分频倍频系数,以适应所选的外部晶振频率

网友C:
通过写入QUADSPI_CR寄存器来配置QSPI的控制参数,包括使能位、超时计数器使能位、采样移位设置、FIFO阈值等

网友D:
通过写入QUADSPI_CCR寄存器来配置QSPI的通信参数,包括指令字节、指令发送方式、地址发送方式、地址长度、交替字节发送方式、交替字节数、数据发送/接收方式等

网友E:
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合适的外部晶振频率,都可以选哪些频率的呢

网友F:
GD32G5x3系列QSPI高速模式时钟的调整方法涉及多个步骤和寄存器的配置

网友G(2025-01-31):
GD32G5x3 QSPI 支持 SDR 模式和 DDR 模式,时钟高达 20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