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芯片] CH32V317/CH32V307芯片是否支持MDI/MDIX自动极性变换功能

楼主(2024-11-27):
看手册没有说明,CH32V317/CH32V307芯片是否支持MDI/MDIX自动极性变换功能?
MDI/MDIX功能允许以太网设备自动检测并调整网线的极性,以便在不同的网线类型(直通线和交叉线)之间进行通信。

网友A:
您好,支持的,在应用手册有相关介绍,如下图,具体可看应用手册,手册下载链接如下https://www.wch.cn/downloads/CH32FV2x_V3xRM_PDF.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支持的,在应用手册有相关介绍,如下图,具体可看应用手册,手册下载链接如下https://www.wch.cn/dow ...

哦,那就是317支持,307不支持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那就是317支持,307不支持了

您好,307也是支持的,第一个介绍就是307的

网友B(2025-01-09):
CH32V317 和 CH32V307内置了以太网 MAC(Media Access Control)模块。关于 MDI/MDIX 自动极性变换功能,肯定是支持的

网友C:
MDI和 MDIX是以太网物理层接口的两种标准:MDI:用于连接交换机到终端设备(如 PC)。MDIX:用于连接交换机到交换机或终端设备到终端设备。

网友D:
现代以太网 PHY(物理层芯片)通常支持自动检测和纠正 MDI/MDIX 极性,无需手动配置。

网友E:
CH32V317 和 CH32V307 内置了以太网 MAC,但需要外接以太网 PHY 芯片才能实现完整的以太网功能。MDI/MDIX 自动极性变换功能通常由 PHY 芯片实现,而不是 MAC 层。

网友F:
MAC 层:CH32V317/CH32V307 的以太网 MAC 本身不支持 MDI/MDIX 自动极性变换功能。PHY 层:是否支持 MDI/MDIX 自动极性变换取决于外接的以太网 PHY 芯片。大多数现代以太网 PHY 芯片(如 Microchip 的 LAN8720、TI 的 DP83848 等)都支持该功能。

网友G:
如果你需要实现 MDI/MDIX 自动极性变换功能,可以选择支持 MDI/MDIX 的 PHY 芯片:确保外接的以太网 PHY 芯片支持该功能

网友H:
通过 MDIO 接口配置 PHY 芯片的寄存器,启用 MDI/MDIX 自动极性变换功能。

网友I:
确保硬件设计符合以太网 PHY 芯片的要求,包括引脚连接和信号完整性。

网友J:
该功能需要由外接的以太网 PHY 芯片实现。

网友K:
一般来说,选择支持 MDI/MDIX 的 PHY 芯片,并正确配置即可实现自动极性变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