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L4的擦除flash的接口执行成功了,就是擦不了?

楼主(2024-11-27):
//        FLASH_EraseInitTypeDef eraseInit;
//        eraseInit.TypeErase = FLASH_TYPEERASE_PAGES;
//        eraseInit.Banks = FLASH_BANK_2;
//        eraseInit.Page = 254;
//        eraseInit.NbPages = 2;
//        uint32_t PageError;
//
//        HAL_FLASH_Unlock();
//  //__HAL_FLASH_CLEAR_FLAG(FLASH_FLAG_EOP | FLASH_FLAG_OPERR | FLASH_FLAG_WRPERR |FLASH_FLAG_PGAERR |FLASH_FLAG_PGSERR);
//        if(HAL_OK != HAL_FLASHEx_Erase(&eraseInit,&PageError))
//        {
//                printf("PageError:%d\n",PageError);
//                HAL_FLASH_Lock();
//        }
//        HAL_FLASH_Lock();
//        printf("erase ok\n");

大家有遇到过吗,麻烦看看有什么问题没?

网友A:
擦除操作未正确解锁Flash

网友B:
可能是底层驱动或固件问题

网友C:
擦除地址或范围设置错误

网友D:
如果Flash保护位被设置,那么即使擦除接口执行成功,也无法实际擦除受保护的区域。

网友E:
可能是由于驱动代码中的缺陷、固件版本不兼容或配置错误等原因造成的。

网友F:
清除Flash保护位

网友G:
驱动版本问题?

网友H:
可能是Flash存储器本身存在问题,或者与单片机之间的连接存在问题。检查Flash芯片是否完好,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I:
软件或编程问题,可能是编程代码存在问题,或者使用的编程工具不支持您正在尝试擦除的Flash区域。确保您使用的编程工具和代码是正确的,并且适用于您的Flash芯片

网友J:
有些Flash芯片需要多次擦除周期才能完全擦除数据。尝试多次执行擦除操作,看看是否能够成功擦除

网友K:
确保您使用的接口(如SPII2C等)配置正确,并且与Flash芯片兼容。检查接口的配置和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L:
检查硬件连接和Flash芯片的状态

网友M:
确认您使用的编程工具和代码是正确的,并且适用于您的Flash芯片

网友N:
检查芯片的写保护状态,并尝试解除写保护(如果适用)

网友O:
多次执行擦除操作,看看是否能够成功擦除

网友P:
检查接口的配置和连接,确保它们正确无误。

网友Q:
某些Flash芯片具有写保护机制,可能阻止了擦除操作。检查芯片的写保护状态,并确保没有启用写保护

网友R(2024-12-27):
等待时间问题。

网友S:
擦除的话先解锁,然后才能擦除,而且擦除是按页擦,不然执行虽然成功但是没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