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TVS二极管与开关二极管该如何区分

楼主(2024-11-27):
TVS二极管和开关二极管是两种常用但功能截然不同的半导体器件。由于其外观和基本结构的相似性,许多初学者可能会混淆这两者的应用场景和工作原理。
TVS二极管的特点
TVS二极管是一种专门用于保护电路免受过电压瞬态冲击的器件。其核心功能是快速钳位电压,吸收瞬态能量,从而保护下游电路免受破坏。
工作原理
TVS二极管通常在正常工作电压范围内呈现高阻抗状态,不影响电路的正常工作。当线路上的瞬态电压(如静电放电、雷击浪涌)超过其击穿电压时,TVS二极管迅速导通,并将瞬态电流引导至地,从而将电压钳位在安全范围内。当过电压消失后,TVS二极管迅速恢复到高阻抗状态。
技术指标
击穿电压(V_BR):TVS二极管的关键参数,表示其在击穿状态下的电压值。
钳位电压(V_CL):二极管限制瞬态电压的峰值,通常比击穿电压略高。
功率容量(P_PP):指器件能承受的瞬态脉冲功率,常以瓦特(W)或千瓦(kW)为单位。
应用场景
TVS二极管广泛应用于对瞬态过压敏感的场合,例如:
数据线保护:如USB、HDMI接口防护。
电源保护:防止雷击或电源切换瞬态电压。
通信线路保护:用于DSL、RS-485等接口的保护。
开关二极管的特点
开关二极管是一种用于高频或快速切换电路的二极管,主要作用是在导通和截止之间实现快速转换,以满足开关电路的需求。
工作原理
开关二极管的工作状态依赖于外加的正向或反向电压。在正向偏置下,它会迅速导通并允许电流通过;在反向偏置下,它呈现高阻抗状态,阻止电流流动。其关键特性是切换速度快,通常在纳秒级别。
技术指标
正向电压(V_F):开关二极管正向导通时的电压,一般在0.7V左右(硅材质)。
反向恢复时间(T_rr):从导通状态切换到截止状态所需的时间,开关速度快的二极管通常具有更短的T_rr。
最大反向电压(V_R):能够承受的最高反向电压。
应用场景
开关二极管广泛用于对速度要求较高的场景,例如:
数字逻辑电路:实现快速信号切换。
高频振荡电路:如射频或通信设备中的振荡器。
整流和混频器:在高频整流和信号混频中提供快速响应。
TVS二极管与开关二极管的主要区别

如何正确选型
在选型时,工程师需要根据实际电路需求做出合理判断:
电路需要保护功能:优先选择TVS二极管,确保击穿电压和钳位电压满足电路需求,并根据应用场景选择单向或双向类型。
电路需要高频切换:选用开关二极管,特别注意其反向恢复时间是否满足切换频率的要求。
TVS二极管和开关二极管在外形上可能相似,但它们在功能和应用领域上有着显著的区别。TVS二极管专注于瞬态过压保护,而开关二极管则用于实现快速切换信号。

网友A:
有色环TVS二极管的说明吗?楼主分享一下。

网友B:
这广告打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