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L4的擦除flash的接口执行成功了,就是擦不了

楼主(2024-11-27):
FLASH_EraseInitTypeDef eraseInit;
        eraseInit.TypeErase = FLASH_TYPEERASE_PAGES;
        eraseInit.Banks = FLASH_BANK_2;
        eraseInit.Page = 254;
        eraseInit.NbPages = 2;
        uint32_t PageError;

       HAL_FLASH_Unlock();
__HAL_FLASH_CLEAR_FLAG(FLASH_FLAG_EOP | FLASH_FLAG_OPERR | FLASH_FLAG_WRPERR |FLASH_FLAG_PGAERR |FLASH_FLAG_PGSERR);

        if(HAL_OK != HAL_FLASHEx_Erase(&eraseInit,&PageError))
        {
                printf("PageError:%d\n",PageError);
               HAL_FLASH_Lock();
        }
        HAL_FLASH_Lock();
        printf("erase ok\n");

大家有遇到过吗,麻烦看看代码有什么问题没?

楼主:
PageError返回值是0xFFFFFFFF,这是擦除page成功的正确返回值,但是flash就是没有被擦除,还是以前的值

网友A:
电源功率不够?

网友B:
使用万用表检测电路连接

网友C:
清除Flash操作相关的标志位

网友D:
晶振工作不正常,可能导致Flash擦除操作无法正确执行。

网友E:
软件或固件问题

网友F:
固件中可能存在bug

网友G:
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H:
Flash芯片可能被设置为保护状态,禁止擦除操作。

网友H:
检查电源滤波电容是否足够大,以确保在擦除Flash时电压稳定。

网友I:
解除Flash保护

网友J:
更换晶振试试

网友K:
更新软件或固件

网友L:
这段代码是用于STM32微控制器的FLASH擦除操作。从你给出的代码片段来看,大体上逻辑是正确的,但确保你已经正确包含了必要的头文件,并且已经初始化了HAL库。例如,HAL_FLASH_Unlock() 和 HAL_FLASHEx_Erase() 等函数需要在HAL库环境下使用。

网友M:
确保eraseInit.BankseraseInit.Page eraseInit.NbPages 等参数的设置是正确的。特别是页号和页数,要确保它们是有效的并且不会超出FLASH的总容量

网友N:
在擦除操作之前,你正确地解锁了FLASH。但在擦除操作之后,即使出现了错误,你也再次锁定了FLASH。这没有问题,但请注意,如果擦除操作成功,即使在打印“erase ok”之后,你也应该再次锁定FLASH,以确保安全

网友M:
如果HAL_FLASHEx_Erase()函数返回的不是HAL_OK,你正确地检查了PageError并打印了错误信息。这是一个好的做法

网友O:
你正确地清除了FLASH的各种标志位,这是在进行擦除操作前的一个好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