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USBD(OTG) MSC实例代码存在BUG

楼主(2024-11-27):
问题描述:APM32F4xx_EVAL_SDK_V1.0.1.zip 和 APM32F10x_SDK_V1.8.zip 中的USBD(OTG) MSC实例代码存在BUG
问题现象一:解压压缩包后不修改代码,直接运行OTGD_MSC的例程,发现第一次PC能枚举到U盘,拔掉USB线,插入第二/三次时会不能完全枚举U盘(卡在某一个阶段了),即只有第一次能正常枚举。

问题现象二:同样的板卡,运行APM32_USB_SDK_v1.1.zip解压的OTGD_MSC 例程,就没有这种问题。对比两个版本的USB协议栈驱动是不一致,推测是APM32F4xx_EVAL_SDK_V1.0.1.zip 和 APM32F10x_SDK_V1.8.zip 中的USB 协议驱动存在问题。

板卡:APMF407/APMF107

网友A:
非常抱歉~这两个SDK正在排期更新USB驱动和协议栈,后续会修复这个问题的,目前可使用APM32_USB_SDK作开发

网友B:
帮厂家找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