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高精度时间同步协议

楼主(2024-11-28):
PTP(Precision Time Protocol,精确时间协议)是一种IEEE 1588标准定义,用于在以太网中实现高精度的时间同步网络协议。它能够为网络中的所有设备提供一个统一的时间参考,从而确保数据的时效性和一致性。采用硬件时间戳,可以大幅减少软件处理时间,同步精度可以达到亚微秒级。此外,PTP可以运行在L2层(MAC层)和L4层(UDP层),在L2层网络运行时,可以在MAC层中直接进行报文解析,避免在UDP层处理,减少协议栈中驻留时间,进一步提高时间同步精度,十分适用于自动驾驶系统。
PTP网络由一个主时钟(Master Clock)和多个从时钟(Slave Clock)组成,。主时钟通常连接到一个高精度的时间源,如GPS,而从时钟则分布在网络中的各个设备上,如各类传感器。同时定义了三种时钟节点,包括普通时钟,边界时钟和透明时钟。
普通时钟(Ordinary Clock, OC):基本的从时钟,只有一个PTP通信端口,只同步时间。
边界时钟(Boundary Clock, BC):有多个PTP通信端口的时钟,可以接收一个时间信号并转发到另一个网络段,如交换机或路由器。
透明时钟(Transparent Clock, TC):通过它的报文不需要进行任何处理,直接转发。

PTP时间同步过程
PTP通过在主从设备之间交互同步报文,并记录下报文发送时间,从而计算网络传输延迟和主从设备间时钟的偏差。同步报文包括:Sync、Follow_Up、Delay_Req和Delay_Resp
① 主时钟周期性的发送 Sync 报文 (预计时间) → 从时钟接收 Sync 报文 (时间 t2);
② 主时钟发送 Follow_Up 报文 (实际发送时间 t1) → 从时钟接收 Follow_Up 报文;
③ 从时钟发送 Delay_Req 报文 (发送时间 t3) → 主时钟接收 Delay_Req 报文 (接收时间 t4);
④ 主时钟发送 Delay_Resp 报文 (包含时间 t4) → 从时钟接收 Delay_Resp 报文;
⑤ 从时钟根据网络往返延时和时钟偏差的测量结果,调整其本地时钟。

网友A:
知道个NTP,这还有PTP?

网友A:
肯定不是这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