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灵动MCU的SPI 主机通信不正常有哪些原因?

楼主(2024-11-28):
常见原因:
1) 配置不正确,表现为无时钟输出;
2) 模式配置不正确,表现为采样点与预期不一致(SPI_CCTL bit0 = 0 为第二个时钟沿采样);
3) 速度配置过快,表现为波形异常;
4) 数据位数配置与 device 不一致,表现为 CLK 个数不对.
5) CS 信号不正确,表现为 CS 信号与 device 时序不对应;

网友A:
灵动MCU的SPI主机通信不正常可能由多种原因导致。可能你的电路设计有问题都会造成这种情况的发生

网友B:
硬件连接问题,检查SPI连接的物理连接是否正确,包括芯片选择信号、时钟信号、数据输入输出信号等。任何连接不良都可能导致通信不正常。

网友C:
时钟频率不匹配,SPI通信需要精确的时钟同步,如果主机和从机的时钟频率不匹配,可能会导致通信错误。确保主机和从机的时钟频率设置正确,并进行适当的同步。

网友D:
数据格式不匹配,SPI通信中,主机和从机需要共同遵循一定的数据格式和协议。如果双方的数据格式或协议不匹配,会导致通信不正常。检查并确保主机和从机的数据格式和协议设置正确。

网友E:
确保灵动MCU和SPI从机的电源供应稳定且足够。电源波动或不足可能导致通信异常。

网友F:
寄存器配置错误,灵动MCU内部的SPI寄存器配置不正确可能导致通信问题。检查并正确配置SPI相关的寄存器,包括使能SPI、设置数据传输模式、选择从设备等。

网友G:
软件编程错误,在编写SPI通信程序时,如果存在逻辑错误、时序错误或中断处理不当等问题,也可能导致通信不正常。仔细检查并调试软件代码,确保逻辑正确。

网友H:
干扰问题,在某些情况下,外部干扰可能影响到SPI通信。确保设备之间的屏蔽良好,并考虑采取抗干扰措施,如增加滤波电容等。

网友I:
建议参考灵动MCU的官方文档、技术支持论坛或联系技术支持团队,获取更专业的帮助和指导。

网友J:
你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看看有没有波形,没有的话先看看代码初始化,最好找个例程试试

网友K:
看一下波形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