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灵动MCU的SPI 支持模式

楼主(2024-11-28):
按传输方向分
1) 全双工模式,同时收发数据,同时使能 TX 和 RX;
2) 半双工,在不同时间段进行读写,ENABLE TX 时 DISABLE RX,ENABLE RX 时 DISABLE TX;

按采样时序分
1) 模式 0,空闲时时钟为低,第一个时钟沿采样;
2) 模式 1,空闲时时钟为低,第二个时钟沿采样;
3) 模式 2,空闲时时钟为高,第一个时钟沿采样;
4) 模式 3,空闲时时钟为高,第二个时钟沿采样;

网友A(2025-04-09):
灵动MCU的SPI支持多种模式,包括全双工和半双工的标准SPI模式、双倍速率的Dual SPI模式以及四倍速率的Quad SPI模式

网友B:
全双工通信:数据可以同时在两个方向上传输,即主设备和从设备可以同时发送和接收数据

网友C:
相比于标准SPI模式,Dual SPI模式通过利用两条数据线同时传输数据,使得数据传输速率提高了一倍

网友D:
主设备和从设备可以根据实际需求独立配置Dual SPI模式的工作参数,如时钟频率、数据格式等

网友E:
Quad SPI模式使用四条数据线同时传输数据,数据传输速率是标准SPI模式的四倍

网友F:
在与外部闪存器件连接时,Quad SPI模式可以充分发挥其高速优势,实现快速的代码和数据存储、读取操作,提高系统的启动速度和运行效率

网友G(2025-05-31):
CPOL(时钟极性) 表示空闲时钟电平是高还是低。

CPHA(时钟相位) 表示数据采样发生在哪个时钟沿。

这种划分标准正是SPI协议中常见的四种模式,确保主从双方对时钟和数据采样时序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