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灵动MCU的Vbat 的电源接入的要求

楼主(2024-11-28):
Vbat 的电源接入有什么要求?

如果在应用中没有外部电池, 建议 VBAT 在外部通过一个 100nF 的陶瓷电容与 VDD 相连.。
如外接为电池,为保证不损坏,建议在外部 VBAT 和电源之间连接一个低压降二极管。
如无外接电池,即使不用 RTC 功能,也需要给 VBAT 供电;

网友A(2025-03-01):
在智能手表、数据记录仪等设备中,即使设备关机或主电源故障,时间和日期信息也能得以保持

网友B:
当主电源(VDD)正常供电时,Vbat处于不活跃状态;一旦VDD掉电,Vbat引脚连接的备用电池(如纽扣电池)会立即接管,为实时时钟(RTC)模块提供持续的电力支持

网友C:
除了为RTC供电外,Vbat还用于为MCU内部的备份寄存器提供电源

网友D:
在Vbat模式下,其功耗非常低,这使得一颗小型的纽扣电池就能支持长时间的工作

网友E:
如果没有外部电池,建议在外部通过一个100nF的陶瓷电容与VDD相连,以稳定Vbat引脚的电压

网友F:
如果外接为电池,为了保护电路,建议在外部Vbat和电源之间连接一个低压降二极管

网友G:
正确的 VBAT 供电设计可以提高系统稳定性,确保 RTC 可靠运行,同时防止供电异常损坏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