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外部时钟异常常见原因

楼主(2024-11-28):
运行程序通常用到外部高速时钟做系统时钟源,有时候在调试中会遇到系统时钟异常
导致程序停止运行,以下列出几点可能的原因:

1) 外部晶振未加反馈电阻,导致外部无稳定时钟输入;
2) 外部晶振范围 8~24MHz;
3) 晶振与芯片引脚间断路;
4) 晶振质量问题导致,不正常起振;
5) 芯片系统时钟配置过程错误等等

网友A:
基本上所有能考虑到的原因都有了。

网友B:
基本都是常见的问题解决方案,很全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