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外部高速时钟接法

楼主(2024-11-28):
外部高速时钟接法
外部无源晶振电路如下图所示,晶振两脚接约 22pf 电容,并上 1M 反馈电阻。
因芯片内部没有集成反馈电阻,为保证 XTAL 起振,必须接 1M 欧姆电阻;

网友A:
1M的电阻很多时候会被忽略。

网友B:
有时候,电容省略了,也能启动,

网友C:
外部无源晶振需要外部的负载电容和反馈电阻来确保其正常起振和稳定工作

网友D(2025-04-30):
无源晶振一般需要外部电路来启动振荡并维持稳定的频率输出。

网友E:
晶振必须连接

网友F:
1M 反馈电阻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G:
1M不是必须的啊,从来没接过

网友H:
为啥接这个1M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