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触摸调试专用软件STouchkey怎样?

楼主(2024-11-28):
中颖触摸调试专用软件STouchkey怎样?有没有具体的分享?

网友A:
专用软件STouchkey很方便,官方上应该有的

网友B:
好像触摸都得用厂家的调试器,有没有通用的啊

网友C:
STouchkey软件能够实时观测触摸按键的数据,帮助开发者了解触摸状态的变化

网友D:
对于需要使用中颖电子触摸芯片的开发人员来说,STouchkey软件无疑是一款非常实用的工具。

网友E:
该软件支持触摸按键的校准,确保触摸检测的准确性和灵敏度

网友F:
根据需要调整触发选项设置,如None不触发、Single上升沿触发、Double双边沿触发等

网友G:
捕获到的按键信息会在软件界面或指定的目录下显示,供开发者分析和调试

网友H:
配置校准、调试选项:设置UART引脚等调试输出选项

网友I:
按照电路板的按键顺序,依次点击TK端口进行配置

网友J:
有这么个调试工具用起来很方便

网友K:
STouchkey软件就非常不错

网友L:
专用工具配置起来很方便

网友M:
中颖触摸调试专用软件STouchkey非常好用

网友N(2025-06-28):
中颖触摸调试专用软件 STouchkey 功能较为强大,支持多种中颖触摸芯片型号,可快速建立并调试触摸工程,能生成 Keil 和 IAR 工程,具备数据观测、校准等功能,还可显示通道波形,方便开发者进行触摸相关开发工作。

网友O:
中颖 STouchkey 是触摸模块专用软件,支持多种芯片,可快速建工程与调试,能观测数据、显示波形

网友P:
STouchkey软件用起来挺方便的,界面直观,调试触摸功能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