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百问FB显示开发图像处理 - JPEG图像处理

楼主(2024-11-28):
2.2 JPEG图像处理#2.2.1 JPEG文件格式和libjpeg编译
 JPEG的后缀名为.jpg的图像文件。对于图像内容和信息相同的JPEG文件和BMP文件,JPEG格式的文件要比BMP格式的文件小得多,这是因为JPEG文件是经过JPEG压缩算法后得到的一种文件格式。
 相对于BMP格式的文件,JPEG由于压缩算法的关系,其文件解析较为复杂,我们可以利用Linux系统开源的优点,使用开源工具对jpeg文件进行格式的解析和转换。
 我们可以使用libjpeg库来对jpeg文件进行格式的解析和转换。libjpeg支持X86,ARM等架构。libjpeg是开源工具,所以可以在网上免费下载。
 在使用libjpeg之前,我们先要交叉编译libjpeg的库文件和头文件并存到开发板的文件系统中。以下是libjpeg的编译过程:
  • 解压并进入文件目录
tar xzf libjpeg-turbo-1.2.1.tar.gzcd libjpeg-turbo-1.2.1/

  • 交叉编译
tar xzf libjpeg-turbo-1.2.1.tar.gz./configure --prefix=/work/projects/libjpeg-turbo-1.2.1/tmp/ --host=arm-linuxmakemake install

  • 将编译出来的头文件和库文件拷贝到交叉编译器的相应目录下
cd /work/projects/libjpeg-turbo-1.2.1/tmp/includecp * /usr/local/arm/4.3.2/arm-none-linux-gnueabi/libc/usr/includecd /work/projects/libjpeg-turbo-1.2.1/tmp/libcp *so* -d /usr/local/arm/4.3.2/arm-none-linux-gnueabi/libc/armv4t/lib

  • 将编译出来的头文件和库文件拷贝到开发板文件系统的相应目录下
cd /work/projects/libjpeg-turbo-1.2.1/tmp/libcp *.so* /work/nfs_root/fs_mini_mdev_new/lib/ -d

#2.2.2 libjpeg接口函数的解析和使用
libjpeg的使用方法可以参考解压包中的使用说明libjpeg.txt和例程example.c。libjpeg的使用步骤简单总结如下:
1. 分配和初始化一个jpeg_compress_struct结构体
cinfo.err = jpeg_std_error(&jerr);jpeg_create_decompress(&cinfo);

2. 指定源文件
jpeg_stdio_src(&cinfo, infile);

参数1是步骤1中分配的jpeg_compress_struct类型的结构体
参数2是要解析的JPEG文件的文件句柄。
3. 获得jpg信息头并设置解压参数
jpeg_read_header(&cinfo, TRUE);

当调用完这个参数之后,我们就可以通过cinfo中的image_width,image_height等成员来获得图像的信息了。此外我们还可以设置cinfo中的scale_num和scale_denom等成员变量来设置解压参数。
4. 启动解压
jpeg_start_decompress(&cinfo);

调用这个函数后,就可以对cinfo所指定的源文件进行解压,并将解压后的数据存到cinfo结构体的成员变量中。
5. 读取解压后数据
jpeg_read_scanlines(&cinfo, buffer, 1);

调用这个函数后,可以读取RGB数据到buffer中,参数3能指定读取多少行
6. 完成读取
jpeg_finish_decompress(&cinfo);

7. 释放jpeg_compress_struct结构体
jpeg_destroy_decompress(&cinfo);

完成读取后释放结构体
#2.2.3 使用libjpeg把JPEG文件解析为RGB格式,在LCD上显示
根据上节的解析,利用上述的库函数将JPEG文件解析为RGB格式了。
代码清单2.21.        /********************************************************************** 2.         * 函数名称: IsJpg 3.         * 功能描述:判断是否为Jpg文件 4.         * 输入参数: ptData - 内含图像信息 5.                            strFileName - 文件名 6.         * 返 回 值:0 - 不是JPG格式 其他-是JPG格式 7.         ***********************************************************************/  8.        static int IsJpg(PT_PictureData ptData, const char *strFileName)   9.        {  10.            int iRet;  11.          12.            jpeg_stdio_src(&ptData->tInfo, ptData->ptFp);  13.          14.            /* 用jpeg_read_header获得jpeg信息*/  15.            iRet = jpeg_read_header(&ptData->tInfo, TRUE);  16.              17.                return (iRet == JPEG_HEADER_OK);  18.        }  19.          20.        /********************************************************************** 21.         * 函数名称: DecodeJpg2Rgb 22.         * 功能描述:把JPG文件解析为RGB888格式 23.         * 输入参数: ptData - 内含文件信息 24.         *                             strFileName - 文件名 25.         * 输出参数:PT_PictureData->pucRgbData - 内含rgb数据 26.         * 返 回 值:0 - 成功 其他-失败 27.         ***********************************************************************/  28.        static int DecodeJpg2Rgb(const char *strFileName, PT_PictureData ptData){  29.            int iRowSize;  30.            unsigned char *pucbuffer;  31.            unsigned char *pucHelp;//辅助拷贝变量  32.              33.            /* 1.分配和初始化一个jpeg_compress_struct结构体 */  34.            ptData->tInfo.err = jpeg_std_error(&ptData->tJerr);  35.            jpeg_create_decompress(&ptData->tInfo);  36.          37.          38.            /* 2.指定源文件*/  39.            if ((ptData->ptFp= fopen(strFileName, "rb")) == NULL) {  40.                fprintf(stderr, "can't open %s\n", strFileName);  41.                return -1;  42.            }  43.          44.            /* 3.获得jpg信息头并设置解压参数并判断是否为JPEG格式文件 */  45.            if (!IsJpg(ptData, strFileName)) {  46.            printf("file is not jpg ...\n");  47.            return -1;  48.            }   49.          50.              51.          52.            /* 默认尺寸为原尺寸 */  53.            ptData->tInfo.scale_num = 1;  54.            ptData->tInfo.scale_denom = 1;  55.            /* 4. 启动解压:jpeg_start_decompress */   56.            jpeg_start_decompress(&ptData->tInfo);  57.          58.          59.            /* 解压完成后可以通过tInfo中的成员获得图像的某些信息 */  60.            ptData->iWidth= ptData->tInfo.output_width;  61.            ptData->iHeight = ptData->tInfo.output_height;  62.            ptData->iBpp = ptData->tInfo.output_components*8;  63.            /* 计算一行的数据长度 */   64.            iRowSize = ptData->iWidth * ptData->tInfo.output_components;  65.            pucbuffer = malloc(iRowSize);  66.            ptData->iRgbSize= iRowSize * ptData->iHeight;  67.            ptData->pucRgbData = malloc(ptData->iRgbSize);  68.          69.            /* pucHelp指向ptData->pucRgbData首地址 */  70.            pucHelp = ptData->pucRgbData;  71.            /*  5.循环调用jpeg_read_scanlines来一行一行地获得解压的数据 */  72.            while (ptData->tInfo.output_scanline < ptData->tInfo.output_height)   73.            {  74.                /* 调用jpeg_read_scanlines得到的时候会存到pucbuffer中 */  75.                jpeg_read_scanlines(&ptData->tInfo, &pucbuffer, 1);  76.                /* 将数据一行行读到缓冲区中 */  77.                memcpy(pucHelp,pucbuffer,iRowSize);  78.                pucHelp  += iRowSize;  79.            }  80.            free(pucbuffer);  81.            /* 6.完成读取 */  82.            jpeg_finish_decompress(&ptData->tInfo);  83.            /* 7.释放jpeg_compress_struct结构体 */  84.            jpeg_destroy_decompress(&ptData->tInfo);  85.            return 0;  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