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六步换相法

楼主(2024-11-28):
六步换相(Six-Step Commutation)是一种用于无刷直流电机(BLDC)的换相控制策略,主要用于通过电子开关控制电机绕组的通电顺序,从而实现电机的旋转。
1. 基本原理无刷直流电机有三个绕组(通常标记为A、B、C),通过电子开关(如晶体管或MOSFET)来切换电流流向,实现电机的旋转。六步换相控制通过控制每一相的电流方向来产生连续的转矩,保持电机的运转。
换相的“六步”指的是电机每转动一圈时,绕组通电的顺序有六个不同的状态。每个状态对应着不同的电流流向,这样电机就能保持转动。
2. 换相步骤六步换相的基本步骤是通过调整三个绕组的电流方向来实现换相,每一步改变两个绕组的电流方向,保持一个绕组没有电流。具体的换相顺序如下(假设使用的是N极磁铁):
  • 状态1:A相 +, B相 -, C相不通电
  • 状态2:A相 +, C相 -, B相不通电
  • 状态3:B相 +, A相 -, C相不通电
  • 状态4:B相 +, C相 -, A相不通电
  • 状态5:C相 +, A相 -, B相不通电
  • 状态6:C相 +, B相 -, A相不通电
这些状态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换相周期。每次改变绕组的电流方向,都会对电机产生一个转矩,从而推动电机转动。
3. 电机转动过程无刷电机的转子通常是由永久磁铁构成,定子绕组通过电子开关来通电,产生旋转磁场。根据换相的顺序,转子会在磁场的作用下旋转。在六步换相中,电流的切换顺序与转子位置密切相关,确保电机能以较为平稳的速度和较高的效率运行。
4. 优点与应用六步换相控制方法的优点是控制简单,硬件要求较低,适合低成本的应用场合。它常用于风扇、电动工具、电动自行车等低功率应用中。
与正弦波换相(sinusoidal commutation)相比,六步换相的转矩波动较大,但它能以较高的效率运作,尤其在需要简单且成本低廉的场合。
5. 缺点
  • 转矩波动:六步换相产生的转矩波动较大,可能导致噪音和振动。
  • 换相点的选择:换相时必须精确地根据转子位置调整,以避免过度损耗和电流冲击。
6. 总结六步换相是一种简单、高效的控制方法,广泛应用于需要低成本控制的无刷直流电机应用中。通过控制电流的流向,六步换相能够使电机稳定运转,并在电机转动过程中产生适当的转矩。

楼主:
你用过六步换相法控制BLDC吗

网友A:
用这个方法不需要PWM就可以了吗

网友A:
另外换向的频率如何控制

网友B:
六步换相法需要通过合适的驱动波形来激励电机绕组

网友C:
六步换相法需要通过合适的驱动波形来激励电机绕组。每个相位通电时间为一个周期,周期内分为开关时间和关断时间

网友D:
它常用于风扇、电动工具、电动自行车等低功率应用中

网友E:
通过控制电流的流向,六步换相能够使电机稳定运转,并在电机转动过程中产生适当的转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