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基于 APM32F407 的 FAT 文件系统移植与使用详解

楼主(2024-11-28):
引言
FAT 文件系统(FileAllocation Table)是一种轻量级且广泛兼容的文件系统,广泛应用于嵌入式系统中,用于管理外部存储设备(如 SD 卡、U 盘等)。本篇文章将以APM32F407 芯片为例,详细讲解 FAT 文件系统的移植步骤、代码结构分析及其在实际工程中的使用方法,涵盖支持的格式、容量限制及每个代码模块的功能细节。

1. FAT 文件系统的支持特性
FAT 文件系统是由微软开发的早期文件系统标准,具有简单高效的特点,非常适合资源有限的嵌入式设备使用。
1.1 支持的文件系统类型

  • FAT12
    • 适用于容量较小的设备(<32MB)。
    • 每个文件的簇链表由 12 位表示。
  • FAT16
    • 支持中等容量设备(2GB 以下)。
    • 每个文件的簇链表由 16 位表示。
  • FAT32
    • 适用于大容量设备(2GB 至 32GB)。
    • 每个文件的簇链表由 32 位表示。
1.2 支持的存储设备

  • SD 卡:支持 SPI 或 SDIO 接口通信。
  • USB 存储设备:如 U 盘(需要 USB Host 支持)。
  • NAND Flash 和 NOR Flash:需实现专用的硬件驱动。
1.3 支持的容量

  • 最大文件系统容量
    • FAT32 的理论上限为 2TB,但大部分嵌入式平台受限于软件配置,支持最大 32GB。
  • 文件大小限制
    • FAT32 中单个文件的最大支持大小为 4GB。

2. FAT 文件系统的代码结构
FAT 文件系统的实现依赖多个核心模块和存储设备接口模块。以下是典型代码结构及各模块的作用。
2.1 核心文件

  • ff.cff.h
    • ff.c 是 FAT 文件系统的核心实现,包含文件、目录操作的主要逻辑。
    • ff.h 定义了系统的 API 接口和全局配置项。
  • diskio.cdiskio.h
    • diskio.c 是存储设备抽象层的实现,定义了统一的存储读写接口。
    • diskio.h 规定了底层驱动与文件系统之间的交互规范。
  • integer.h
    • 提供跨平台的通用整数类型定义,如 BYTE、WORD 等。
2.2 存储设备驱动

  • sdcard.c
    • 实现 SD 卡的硬件接口驱动,支持 SPI 和 SDIO 通信。
  • usb_host.c
    • 实现 USB 存储设备的操作(如初始化、读写)。
  • nand_flash.c
    • 提供 NAND Flash 的读写和块管理操作。

3. 各模块详细解析
3.1 核心模块:ff.c 和 ff.h
作用

  • ff.c 是文件系统的核心代码,实现以下功能:
    • 文件操作:支持文件的打开、读取、写入、关闭。
    • 目录操作:支持创建、删除、遍历目录。
    • 文件系统管理:支持挂载、卸载、格式化文件系统。
关键接口
以下是常用的接口函数及其说明:

  • f_mount: 挂载文件系统到存储设备。
FRESULT f_mount(FATFS *fs, const TCHAR*path, BYTE opt);

  • f_open: 打开文件,如果文件不存在,可以创建文件。
FRESULT f_open(FIL *fp, const TCHAR *path,BYTE mode);

  • f_readf_write: 读取和写入文件数据。
FRESULT f_read(FIL *fp, void *buff, UINTbtr, UINT *br);
FRESULT f_write(FIL *fp, const void *buff,UINT btw, UINT *bw);
文件读写示例

FIL file;
FRESULT res;
UINT bw;

// 挂载文件系统
f_mount(&FatFs, "", 0);

// 打开文件
res = f_open(&file,"hello.txt", FA_WRITE | FA_CREATE_ALWAYS);
if (res == FR_OK)
{
   // 写入数据
   res = f_write(&file, "Hello, FAT File System!", 23,&bw);
   if (res == FR_OK && bw == 23)
    {
       printf("Data written successfully.\n");
    }
   f_close(&file);
}
else
{
   printf("Failed to open file.\n");
}

3.2 存储抽象模块:diskio.c和 diskio.h
作用
  • diskio.c 是存储设备的抽象层,实现对底层存储驱动的封装。
  • 定义了与硬件驱动的交互接口,包括初始化、读写和状态检测。

关键接口
  • disk_initialize: 初始化存储设备。
  • disk_readdisk_write: 提供数据块级读写接口。
  • disk_ioctl: 实现设备控制命令,如获取设备容量。

3.3 存储设备驱动:sdcard.c
作用
  • 实现 SD 卡的硬件通信,包括数据块读写、初始化和状态检测。
  • 支持两种模式:SPI 和 SDIO。

关键函数
  • SD_Init:初始化 SD 卡。
  • SD_ReadBlockSD_WriteBlock:单块数据读写操作。
  • SD_GetStatus:检查卡是否准备好。

4. 初始化与挂载文件系统

4.1 初始化代码

以下代码展示如何初始化 SD 卡,并挂载 FAT 文件系统:

#include "ff.h"
#include "diskio.h"
#include "sdcard.h"

FATFS FatFs;

void fatfs_init(void)
{
   FRESULT res;

   // 初始化 SD 卡
   if (SD_Init() == 0)
    {
       printf("SD card initialized successfully.\n");

       // 挂载文件系统
       res = f_mount(&FatFs, "", 0);
       if (res == FR_OK)
       {
           printf("File system mounted.\n");
       }
       else
       {
           printf("Failed to mount file system.\n");
       }
    }
   else
    {
       printf("Failed to initialize SD card.\n");
    }
}

4.2 数据读写代码

以下是一个完整的文件写入和读取示例:

FIL file;
FRESULT res;
UINT bw, br;
char buffer[128];

// 写入数据
res = f_open(&file,"example.txt", FA_WRITE | FA_CREATE_ALWAYS);
if (res == FR_OK)
{
   f_write(&file, "FAT File System Test", 21, &bw);
   f_close(&file);
}

// 读取数据
res = f_open(&file,"example.txt", FA_READ);
if (res == FR_OK)
{
   f_read(&file, buffer, sizeof(buffer), &br);
   buffer[br] = '\0'; // 添加字符串结束符
   printf("Read data: %s\n", buffer);
   f_close(&file);
}

5. 高级功能扩展

5.1 支持多分区

通过启用多分区支持,挂载不同分区到不同路径:

f_mount(&FatFs1, "0:", 0);
f_mount(&FatFs2, "1:", 0);

5.2 遍历目录

DIR dir;
FILINFO fno;

if (f_opendir(&dir, "/") ==FR_OK)
{
   while (f_readdir(&dir, &fno) == FR_OK && fno.fname[0])
    {
       printf("Found: %s\n", fno.fname);
    }
   f_closedir(&dir);
}

6. 总结

通过本文所示代码,可以在 APM32F407 上完成 FAT 文件系统的移植与使用。以下是总结要点:

  • 支持类型:支持 FAT12、FAT16 和     FAT32 文件系统。
  • 容量限制:支持最大 32GB 的存储设备,单文件大小限制为 4GB。
  • 关键模块
    • ff.c:文件系统核心。
    • diskio.c:设备抽象层。
    • sdcard.c:存储设备驱动。
FAT 文件系统提供了一种高效、兼容性强的嵌入式文件管理解决方案,适合多种存储设备的开发场景。通过合理配置和优化,可以在实际项目中快速实现文件存储功能。

附件为基于APM32F407库的fat_fs代码示例,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