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ST输出电压震荡问题,求助!

楼主(2024-11-28):
芯片采用的TPS61378,7V升压到12V。结果现在遇到问题就是输出在除了在2.2MHz的开关纹波外,在9kHz左右有一个大的震荡。从而导致我的电压纹波达不到要求,但是又找不到原因。请教一下各位大神这是设计有问题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感激不尽!
原理图:
2.2Mhz:

9kHz

xch
到TI 官网上用 “WEBENCH® POWER DESIGNER ” 设计一下图纸。 https://webench.ti.com/power-designer/switching-regulator/customize/8?VinMin=5&VinMax=12&O1V=12&O1I=0.8&base_pn=TPS61378-Q1&AppType=None&Flavor=None&op_TA=30&origin=pf_panel&

网友A:
减小PR?
PR?并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小PR?
PR?并电容。

不好意思忘记添加位号了,你的意思是减小comp引脚的电阻并加一个前馈电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忘记添加位号了,你的意思是减小comp引脚的电阻并加一个前馈电容吗
...

这理解能力不错啊,试试看。
一般震荡都是反馈环路的问题,COMP对地加电容可降低调节速度,VO到FB加电容可加快反馈,
都可能减小震荡。

网友B:
兄弟 这图颜色看得痛苦啊 加RC滤波

网友C:
反馈电阻采样点应该在滤波电容之后。加一个负载电阻,1K就可以。

网友D:
comp 引脚串联的r/C 值不对。应当 C =1nF, R = 56k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馈电阻采样点应该在滤波电容之后。加一个负载电阻,1K就可以。

嗯嗯 谢谢回复。反馈layout的时候是在滤波后,只是原理图这么画方便一点。还有就是负载用的是负载仪应该不用再加电阻了吧

楼主:
谢谢大伙  我再发块板子试试大家说的操作

网友D:
功率电感应当1.5μ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