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使用 FileX 文件系统

楼主(2024-11-28):
FileX 是一个轻量级的嵌入式文件系统,通常与 ThreadX 或 FreeRTOS 等实时操作系统结合使用。它适用于低资源嵌入式系统。

准备硬件环境
确保 STM32MP13 上的存储介质已连接,如 SD卡、eMMC 或 NAND Flash。
确保你有合适的硬件驱动程序,以便操作这些存储设备。

楼主:
集成 FreeRTOS 和 FileX
下载和配置 FileX 和 FreeRTOS:首先,需要将 FileX 和 FreeRTOS 集成到 STM32MP13 的开发环境中。你可以从 Express Logic 下载 FileX,或者如果你使用 STM32CubeMX 或 STM32CubeIDE,也可以通过 STM32Cube 库获取相关文件系统支持。
文件系统驱动:在 FreeRTOS 中,使用 FileX 需要实现底层的块设备驱动,通常这会是一个 SD 卡或 NAND Flash 驱动。你需要使用 STM32CubeMX 来配置相应的硬件接口,并生成驱动代码。

楼主:
实现文件系统功能
初始化文件系统: 在程序初始化时,需要初始化 FileX,并通过 FileX API 来配置文件系统。

c

UINT status;
FX_MEDIA sd_card_media;

// 初始化 FileX
status = fx_system_initialize();

// 配置媒体
status = fx_media_open(&sd_card_media, "SD_CARD", media_driver, memory_area, memory_size);
if (status != FX_SUCCESS) {
    // 错误处理
}

楼主:
挂载文件系统: 将文件系统挂载到存储设备(如 SD 卡)上。

c

status = fx_media_format(&sd_card_media);
if (status != FX_SUCCESS) {
    // 错误处理
}

status = fx_media_mount(&sd_card_media);
if (status != FX_SUCCESS) {
    // 错误处理
}

楼主:
文件操作:可以使用 FileX API 进行文件的读写。

c

FX_FILE file;
status = fx_file_create(&sd_card_media, "myfile.txt");
if (status != FX_SUCCESS) {
    // 错误处理
}

status = fx_file_open(&sd_card_media, &file, "myfile.txt", FX_OPEN_FOR_WRITE);
if (status != FX_SUCCESS) {
    // 错误处理
}

// 写数据
char data[] = "Hello, STM32!";
status = fx_file_write(&file, data, sizeof(data));
if (status != FX_SUCCESS) {
    // 错误处理
}

楼主:
调试和验证
确保在启动时文件系统初始化无误。
通过调试和测试,确保文件的读写操作能正常工作。

楼主:
使用 USBX 实现 USB 存储支持
USBX 是 Express Logic 提供的嵌入式 USB 设备和主机堆栈,支持 USB 存储设备的文件系统挂载。通过使用 USBX,可以轻松实现将 USB 存储设备挂载为文件系统设备。

2.1 准备硬件环境
确保 STM32MP13 板上有 USB Host 接口,并且已连接 USB 存储设备(如 USB 闪存驱动器)。
2.2 集成 USBX 和 USB 存储
初始化 USB Host:在 STM32MP13 上使用 USBX 之前,首先需要初始化 USB Host 控制器。可以使用 STM32CubeMX 配置 USB 主机功能,或者使用 STM32 HAL 库手动初始化 USB Host。

集成 USB 存储类支持:

配置 STM32 USB Host 栈以支持 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MSC,Mass Storage Class)。
在 STM32CubeMX 中,启用 USB Host 模块并选择 MSC(Mass Storage Class)作为 USB 设备类。

楼主:
实现文件系统功能
初始化 USBX:通过 USBX 初始化 USB 存储设备。

c

UINT status;
UX_HOST_CLASS_STORAGE_MEDIA storage_media;

// 初始化 USBX 主机控制器
status = ux_host_stack_initialize();

// 配置 USB 存储设备
status = ux_host_class_storage_media_open(&storage_media, storage_driver);
if (status != UX_SUCCESS) {
    // 错误处理
}

楼主:
挂载 USB 存储设备:使用 USBX 将 USB 存储设备挂载到文件系统上。

c

status = ux_host_class_storage_media_format(&storage_media);
if (status != UX_SUCCESS) {
    // 错误处理
}

status = ux_host_class_storage_media_mount(&storage_media);
if (status != UX_SUCCESS) {
    // 错误处理
}

楼主:
文件操作:与 FileX 相同,USBX 也提供了 API 来进行文件的读写。

c

UX_FILE file;
status = ux_host_class_storage_file_create(&file, "usb_file.txt");
if (status != UX_SUCCESS) {
    // 错误处理
}

status = ux_host_class_storage_file_open(&file, "usb_file.txt", UX_FILE_WRITE);
if (status != UX_SUCCESS) {
    // 错误处理
}

// 写数据
char data[] = "Data to USB!";
status = ux_host_class_storage_file_write(&file, data, sizeof(data));
if (status != UX_SUCCESS) {
    // 错误处理
}

楼主:
调试和验证
在代码中正确实现 USB 主机堆栈的初始化和 USB 存储设备的挂载。
确保 USB 存储设备可以正确连接、挂载,并且能够进行文件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