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T-START-L021测评】+W25Q16读写及测试

楼主(2024-11-28):
AT-START-L021开发板为了便于用户扩展存储空间,在开发板上特意配备了一个供外挂存储器件的接口J7,其提供的引脚资源如图1所示。
1 外挂接口

为了对W25Q系列的存储器件进行测试,便选取了一个W25Q16的存储模块来进行连接,其引脚连接关系为:
CS ---PB12
CLK---PB13
DO ---PB14
DI ---PB15
TX1---PA9

2 实物连接

相应的测试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__IO uint32_t index = 0;
  __IO uint32_t flash_id_index = 0;
  system_clock_config();
  at32_board_init();
  tx_data_fill();
  uart_print_init(115200);
  spiflash_init();
  flash_id_index = spiflash_read_id();
  if((flash_id_index != W25Q128)&&(flash_id_index != W25Q80)&&(flash_id_index != W25Q16)&&(flash_id_index != W25Q32)&&(flash_id_index != W25Q64))
  {
    printf("flash id check error!\r\n");
    for(index = 0; index < 50; index++)
    {
      at32_led_toggle(LED2);
      at32_led_toggle(LED3);
      delay_ms(200);
    }
    return 1;
  }
  else
  {
    printf("flash id check success! id: %x\r\n", flash_id_index);
  }
  /* erase sector */
  spiflash_sector_erase(FLASH_TEST_ADDR / SPIF_SECTOR_SIZE);
  /* write data */
  spiflash_write(tx_buffer, FLASH_TEST_ADDR, BUF_SIZE);
  /* read data */
  spiflash_read(rx_buffer, FLASH_TEST_ADDR, BUF_SIZE);
  /* printf read data */
  printf("Read Data: ");
  for(index = 0; index < BUF_SIZE; index++)
  {
    printf("%x ", rx_buffer[index]);
  }
  /* test result:the data check */
  transfer_status = buffer_compare(rx_buffer, tx_buffer, BUF_SIZE);
  /* test result indicate:if SUCCESS ,led2 lights */
  if(transfer_status == SUCCESS)
  {
    printf("\r\nflash data read write success!\r\n");
    at32_led_on(LED2);
  }
  else
  {
    printf("\r\nflash data read write ERROR!\r\n");
    at32_led_off(LED2);
  }
  while(1)
  {
  }
}

经程序的编译与下载,其测试结果如图3所示,说明测试成功。
由测试程序及结果可以看出,其处理过程为:
首先进行spiflash的初始化,随后是读取芯片的ID并显示,再对测试扇区进行擦除。在完成扇区擦除后,先是写入256个字节的数据,再将其读出以供验证,并以LED2和串口给出判别结果,即LED2亮表示成功;LED2灭表示设备。
3 测试结果

但说好的256个数据咋输出了怎么多呢?
通过对数据量的计算可知:
256+256=512+86=598
原来编写程序这位老兄错把256写成 0x256,正好0x256=598,通过查看相应的定义也确实是这样,即:#define BUF_SIZE   0x256

进行修改后,其测试结果如图4所示,这才是常规的预期结果。
4 测试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