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DAVE CE工程更换芯片

楼主(2024-11-28):
在工程名点击右键,找到‘DAVE project upgrade',选择’device migration’,然后选择要替换的芯片信号即可。这应该是DAVE CE工程才可以这样操作,所以需要注意一下。

    详情可参考Help中的user manual:

网友A:
支持一下,多多分享

网友B:
更换芯片,要是引脚变化比较大的,程序要改很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