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反插电路MOS管烧损

楼主(2024-11-28):
双节18650电池串联支持正反插,现在发现有两台机器供电部分出现问题,经分析为正反插电路的MOS管烧损(有一台为V42的DS极短路烧损情况较轻微,更换MOS管后电路工作正常;有一台为V35、V41一起烧坏,烧毁很严重,明显大电流导致)。正反插电路+缓启动电路后级接入充电芯片(不设置充电功能),目前就只发现了两起

网友A:
V35是哪个?
我猜这电路存在“自锁”,比如输入接电、MOS管导通、输出有电,然后把输入断开,由于输出有电容,MOS管仍能维持导通,
然后假如输入突然反接,那么导通的MOS管就会引起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