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哪些芯片支持QSPI外设?

楼主(2024-11-28):
想弄一个Flash映射,新唐哪个芯片支持QSPI?

网友A:
这个要选型了。看看选型手册。

网友A:
M480系列的都支持。

网友A:
NUC980系列的也都支持。

网友B:
M2354系列等

网友C:
很多高端的支持这个

网友D(2025-01-26):
一般新唐的M4内核的应该都是支持的

网友E:
其实你直接应该去看高性能点的MCU,基本是支持

网友F:
我觉得可以考虑新唐的M487这种,是完全支持的

网友G:
你说支持QSPI好像就M4M7会支持吧

网友H:
新唐的高端一些芯片是支持,低端的一些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I:
可以参考新唐的数据手册或技术参考手册,其中通常会详细介绍芯片的特性和功能,包括QSPI支持情况

网友J:
建议直接找个代理商或者FAE试试,一般他们会知道

网友K:
我觉得都是M4的内核的一般都支持

网友L:
就找引脚多,高性能的基本都是支持的

网友M:
M4 M7 系列可能支持QSPI。具体的芯片型号可能会有所不同,因此建议您查阅新唐的官方网站或联系其销售代表以获取最新的产品信息、技术规格和芯片支持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