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TOF哪一款可以检测平面距离?

楼主(2024-11-28):
我记得ST有一款TOF可以检测一个8x8矩形的距离,是哪个型号来着?

网友A:
VL53L5CX?

网友B:
VL53L5CX是意法半导体FlightSense产品系列中的一款先进的飞行时间多区测距传感器,它可以实现多目标检测,具有多达64个测距区(8x8矩阵),每个区域的距离测量可达4米,并提供对角线视场角为63°(或65°,具体可能因软件调整或版本不同而有所差异)的宽广矩形视场。

网友C:
VL53L8CX

网友D(2024-12-30):
VL53L5CX是STMicroelectronics推出的一款高级TOF传感器,具备高精度的测距功能,并支持阵列检测,因此可以在8x8的区域内检测到多个点的距离。

网友E:
TOF传感器是一种通过测量光或电磁波从发射到反射回来的时间来计算距离的技术

网友F:
Broadcom AFBR-S50MV85G高精度,适合远距离检测。抗环境光干扰能力强

网友G:
其实TOF传感器广泛应用于测距、避障、3D建模等领域

网友H:
STMicroelectronics VL53L0X测量范围:30mm 2000mm。高精度,适合近距离检测。低功耗,适合嵌入式设备

网友I:
Texas Instruments OPT3101测量范围:0mm 4000mm。支持多通道检测,适合复杂场景。抗环境光干扰能力强

网友J:
ams TMF8801集成度高,内置算法优化。低功耗,适合便携设备

网友K:
Infineon IRS2877C支持多目标检测,适合复杂场景。抗环境光干扰能力强

网友L:
Sony IMX556PLR支持3D成像,适合复杂场景。高分辨率,适合高精度应用

网友M:
在强光环境下,选择抗干扰能力强的传感器(如OPT3101IRS2877C

网友N:
根据应用需求选择合适的分辨率和精度。直接问FAE或者代理商就好了

网友O(2025-01-30):
其实都是可以的

网友P:
你说的可能是 VL53L5 系列,它支持 8x8 区域的测距,可以实现多点检测。

网友Q:
ST 的 VL53L5CX 应该符合你的需求,分辨率是 8x8,可以检测多个平面的距离。

网友R:
如果不需要太高分辨率,可以考虑 VL53L1X,不过它只能单点测距。

网友S:
VL53L5CX 的测量范围大概在 4 米左右,适合大部分场景检测。

网友T:
之前用 VL53L5CX 做了个避障项目,精度还不错,就是调校稍微复杂了些。

网友U:
8x8 矩阵的 TOF 模块非常适合二维成像应用,比如手势识别。

网友V:
需要注意的是 VL53L5CX 的视角大概是 45°,在应用设计中要考虑这个范围。

网友W:
如果需要更大范围的测距,可以试试结合镜头或者机械旋转方案。

网友X:
ST 的 TOF 系列测距性能不错,就是对环境光有一定要求,强光下效果不佳。

网友Y:
你有没有尝试过 ST 提供的官方测距例程?可以帮助快速验证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