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NTC热敏电阻损坏原因

楼主(2024-11-28):
做了一个加热模块,热敏电阻被放置在陶瓷加热片上,用300KHz的加热频率进行加热,加热温度小于100℃。但工作一段时间后,模块上的热敏电阻会有概率损坏,甚至会出现电阻值由原本10KΩ变到500Ω。请问坛友是什么情况?

网友A:
一般陶瓷都会有压电效应,加热的300K是否有给陶瓷加热片产生振动?这个振动会不会对NTC产生影响?能否更换一下加热的频率.另外能否把损坏的NTC给厂家做一下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