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怎么样可以用一个LDO在线修改输出电压的方法

楼主: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在电路设计中,电源使用是最基础和频繁的.一个电路图中有很多种电源,其中最多的就是LDO(低压差线性电压源).LDO主要分成两种类型:固定输出型,和可调输出型.固定输出型,其电路简单,输出电压固定不可调整.而可调输出型,其输出电压可以通过反馈引脚的分压进行输出电压调节.其典型应用如下图所示.
因为其可以调节R1/R2电阻分压,所以可以调整输出电压的大小.但是一旦R1,R2的阻值确定后,输出电压就固定下来了.所以不能实现在线调整输出电压.如果这个电压想在不同应用的时候电压值不同,怎么办呢?是不是要考虑在后面增加一个负载开关,去切换不同的电压?其实可以不用.我用了另外一个模式来可以实现在线修改输出电压.就是调整R1/R2的阻值,实现在线调整反馈引脚的电压,从而在线修改输出电压的大小.

为了实现在线可以调整LDO的输出电压在电路中增加一个可以受控的调整电阻阻值的电路,当需要调整电压时候,由MCU控制电路的参数,让R2阻值发生变化.这样R1/R2的分压就会发生变化.使得LDO输出电压就会发生变化.

如上图做法,修改让R1,R2阻值按照预想的输出电压分压变动,是不是就可以实现调整输出电压呢.答案是确定的.看如下电路图:
电路采用MPQ8904芯片作为电源变化IC,其具有可调节输出电压工作模式,,其FB引脚是反馈引脚,R1230,R1232,R1233,R1234是反馈电阻,U1202的输出电压取决于FB引脚的反馈电压.计算公式如下:
根据上面公式可以计算出:
1)当Q2408导通时(即CVOTP_VPP_EN为高电平使能时候),此时FB电压是R1230,R1232和R1233分压,
2)当Q2408截止时(即CVOTP_VPP_EN为低电平),此时FB电压是R1230,R1232和R1233及R1234分压,

由次可以通过控制CVOTP_VPP_EN引脚电平,实现在线修改此电源的输出电压.方法简单,电路可靠,方便设计.电压波形,可以看到CVOTP_VPP_EN低电平时候,OTP_VPP电压为1.8V;CVOTP_VPP_EN高电平时候,OTP_VPP电压为4.5V;符合设计要求.

根据此原理继续演变设计,如果需要更多种电压输出,可以把电路修改成如下图:再增加一个MOS开关和电阻,用于切换反馈电路电压.用两个GPIO可以得到4种输出电压:分别为:
具体计算如下:

此方法通过简单几个电阻和开关管,可以实现在线修改LDO电压输出的方法,对设计和成本带来好处.

网友A(点评):
通过MCU和MPQ8904芯片搭配,实现在线修改LDO电压输出。测试原理图详细,测试结果较好。

网友B(2024-12-12):
用MCP41010做可调电阻不是更方便省事吗???电路简单,输出电压调整更加方便!

发新帖 本帖赏金 3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