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D20使用技巧

楼主(2024-11-29):
查看PCB上是否有未连接的线
快捷键 R --> B(板信息)–> 只勾选最后一项(Routing Information),即可查看连线完成情况。
如果有未完成,但是你找不到的,可以使用第6条,调出层视图管理,将所有layer隐藏,就能看出哪里有未完成的飞线。

楼主:
规则注意事项 规则设置完成后,如果有多条并列规则,注意更改优先级,排位越往上,优先级越高。

楼主:
PCB关闭自动移除闭合回路 1.在PCB状态下,打开Tools 2.打开Preferences, 3.左边任务栏找到PCB Editor并打开 4.打开Interactive Routing 5.找到交互式布线选项 6.取消勾选自动移除闭合回路

楼主:
板上挖洞 首先创建你想要挖孔的形状和位置(推荐用机械层) 然后:工具(T)–>转换(V)–>以选中的元素创建板切割槽(B)

楼主:
特殊粘贴(用于粘贴铺铜,也可以粘贴器件、导线等) 先选择要复制的对象,Ctrl + C复制,出现十字后选择一个参考点,然后选择需要粘贴到的层,最后快捷键E+A,跳出一个窗口,勾选第一第二项,点OK就行了(粘贴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偏移,可在板上先放一个过孔用来定位,粘贴完成后删掉过孔)

楼主:
使一条网络高亮(所有线和焊盘) 按住Ctrl,并点击该网络任意一点。取消:按住Ctrl,并点击网络外任意一点。

楼主:
元器件连接上导线后出现红色波浪线 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元器件命名重复,改名即可 第二种情况是元器件引脚是单端网络,解决方法:放置§–>指示(V)–>通用No ERC符号(N),将该符号旋转于出现红色波浪线的引脚即可,该符号代表该引脚不与其它位置连接;或者 快捷键 C + O 调出工程窗口,将“Nets with only one pin”右键设置为不报告

楼主:
库导入 右下角Panels–>Components 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工程栏窗口中,右击工程,选择添加已有文档到工程,选择你的库文件即可

楼主:
选中一段同一网络相连的导线(未连接的不会选中) Ctrl + H,出现十字后点击想选中的导线

楼主:
调整元器件层 左键按住元器件,按L键,即可在顶层和底层之间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