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变压器绕制

楼主(2024-11-29):
请教下手动绕的隔离变压器:正玄电压有效值70V(示波器探讨10x档),  通过一个手动绕的变压器 一次侧和二次侧比是:80T:16T,也就是5:1,理论二次侧输出电压应该是14V,但实际输出缺是12.7V, 为什么会相差这么大 1.几V了?   有没有方法做到更精确接近14V的方法?

网友A:
有负载吗?上波形照片看看

网友B:
这个还真没啥经验,坐等学习

网友C:
漏磁太多

网友C:
有一种漏磁少方法。就是用 10 条口径相同的漆包线并绕16T。
然后将其中5条并联成为16T,其余5条串联成为80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负载吗?上波形照片看看

挂了负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种漏磁少方法。就是用 10 条口径相同的漆包线并绕16T。
然后将其中5条并联成为16T,其余5条串联成为80T ...

5条并联16T,5条并联成80T?
多股并绕的方式吗? 需要绕屏蔽层吗?

网友A:
这回复草率了,具体值也不说。
假如内阻1欧,负载1欧,那电压直接就少一半了呀。
还是空载测一下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5条并联16T,5条并联成80T?
多股并绕的方式吗? 需要绕屏蔽层吗?

漆包线无法屏蔽。除非换成同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回复草率了,具体值也不说。
假如内阻1欧,负载1欧,那电压直接就少一半了呀。
还是空载测一下吧。 ...

负载挂的11k电阻,和空载也测过,这两者电压一样,没变化

楼主:
目前增加圈数,没效果。打算增加次级圈数提供次级电压到14V。

网友D:
不是什么负载问题,俺发现你犯下了一个致命错误:忽略了一个电磁转换的效率问题!
变压器都是有损耗的,效率绝不可能是100%!
你设计的这款变压器的实际效率仅有82%左右,因此匝比5:1是错误的,务须适度调整匝比数据才能达到14V输出。
鉴于你磁芯规格已选定,建议你将匝比变更为 80:18。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什么负载问题,俺发现你犯下了一个致命错误:忽略了一个电磁转换的效率问题!
变压器都是有损耗的,效 ...

对的,所以我增加了次级线圈圈数,提高次级输出电压

网友D:
应该解决了吧

网友D:
Lz 肯定是第一次绕制变压器,因此太理想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 肯定是第一次绕制变压器,因此太理想化了

第一次做隔离变压器,十年前做开关电源绕过,那时有公式,饶出的线圈输出电压不对,在量产增加减少即可,现在做一个隔离测量电压 像尽量精确点。

网友D:
绝无理想化的变压器,全都是有损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绝无理想化的变压器,全都是有损耗的

是的是的 没有理想的东西。 之前做开关电源,输入输出高点 低点无所谓。我现在绕的隔离变压器是用来反馈的,所以想按照比例去实现反馈,但发行不行,还是根据比例固定下来 只要输出在可接受范围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是的 没有理想的东西。 之前做开关电源,输入输出高点 低点无所谓。我现在绕的隔离变压器是用来反馈 ...

隔离变压器是最简单最基本的,在不超载的情况下,设计只要注意到这个效率,制作就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隔离变压器是最简单最基本的,在不超载的情况下,设计只要注意到这个效率,制作就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

好的好的,谢谢前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隔离变压器是最简单最基本的,在不超载的情况下,设计只要注意到这个效率,制作就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

这才接触隔壁变压器,方便认识下 请教更详细的制作技术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隔离变压器是最简单最基本的,在不超载的情况下,设计只要注意到这个效率,制作就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

Hi 大佬,想绕一个输入70V的交流电压,输出正,负24V的变压器,输出怎么绕勒,可以画个示意图指点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隔离变压器是最简单最基本的,在不超载的情况下,设计只要注意到这个效率,制作就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

或我自己按照自己理解 弄个图,到时请大佬帮忙看看 指点下 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隔离变压器是最简单最基本的,在不超载的情况下,设计只要注意到这个效率,制作就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

Hi 前辈,按照我自己理解,如图,同向端点如图,饶的起始端都是从点开始。比如输出AC70V, 要输出+/-12V, 按照理论计算70:12,初级从4到9饶70圈,  3到5绕12圈, 5到10饶12圈。 通过整流后。 从A到B为24V, A到GND就是12V, B到GND就是-12V, 它的绕制也需要同向端,是这样的吗?谢谢 可以指点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