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与K210串口通信

楼主(2024-11-29):
STM32与K210之间的串口通信是一种常见的嵌入式系统通信方式,它允许两个设备之间交换数据。以下是实现STM32与K210串口通信的详细步骤和代码示例。

1. 硬件连接
首先,需要将K210与STM32进行硬件连接。通常,连接如下:

K210 TX(发送)连接到 STM32 RX(接收)引脚。
K210 RX(接收)连接到 STM32 TX(发送)引脚。
GND(地线)连接到STM32的GND。
例如,如果使用STM32的USART1,可能的连接是:

K210 TX -> STM32 PA9 (USART1_TX)
K210 RX -> STM32 PA10 (USART1_RX)
GND -> GND
2. 软件配置
2.1 STM32端配置
在STM32端,需要配置USART外设以与K210通信。以下是STM32的HAL库配置代码示例:

#include "stm32f1xx_hal.h"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1;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USART1_UART_Init(void);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char rxBuffer[100];
  while (1) {
    // 接收数据
    HAL_UART_Receive(&huart1, (uint8_t *)rxBuffer, sizeof(rxBuffer), HAL_MAX_DELAY);
    // 处理接收到的数据
  }
}

static void MX_USART1_UART_Init(void) {
  huart1.Instance = USART1;
  huart1.Init.BaudRate = 115200;
  huart1.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huart1.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huart1.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huart1.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huart1.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huart1.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HAL_UART_Init(&huart1);
}

2.2 K210端配置
在K210端,使用MaixPy进行串口通信配置。以下是K210的代码示例:

from machine import UART
from fpioa_manager import fm

# 将I/O 18设置为UART1_TX功能并设置串口
fm.register(18, fm.fpioa.UART1_TX, force=True)
uart_A = UART(UART.UART1, 115200, 8, 0, 1, timeout=1000, read_buf_len=4096)

def sending_data(x, y, z):
    FH = bytearray([0x2C, 0x12, x, y, z, 0x5B])
    uart_A.write(FH)

Cx = 0
Cy = 0
Cz = 0
while True:
    Cx += 1
    Cy += 1
    Cz += 1
    sending_data(Cx, Cy, Cz)
    time.sleep_ms(1000)

3. 通信测试
在STM32端,可以通过串口接收K210发送的数据,并在OLED屏上显示。在K210端,可以发送数据给STM32,STM32接收到数据后进行处理。

4. 注意事项
波特率匹配:确保STM32和K210的波特率设置一致,以避免通信错误。
硬件连接:确保TX、RX和GND连接正确,避免通信失败。
错误处理:在实际应用中,需要添加错误处理和超时检测,以确保通信的健壮性。
通过上述步骤和代码示例,您应该能够实现STM32与K210之间的串口通信。希望这篇文章能够帮助您快速上手STM32与K210的串口通信开发。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66608063/article/details/143984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