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如何在 HC89S103K6T6 上实现 I2C 通信?

楼主(2024-11-29):
在 HC89S103K6T6(基于 8051 内核的 8 位微控制器)上实现 I2C 通信,需要了解几个重要方面:HC89S103K6T6 的硬件资源、I2C 总线的协议、以及如何通过编程来配置和使用 I2C。

由于 HC89S103K6T6 本身并没有内置的硬件 I2C 控制器(即没有硬件支持的 I2C 接口),因此我们需要通过软件模拟(即 软件I2C)来实现 I2C 通信。以下是一步步的详细解析:

1. I2C 总线协议概述
I2C(Inter-Integrated Circuit)是一种广泛使用的串行总线协议,用于低速设备之间的通信。它使用两条线进行通信:

SCL(时钟线):由主设备控制,确定数据传输的时序。
SDA(数据线):数据线,传输数据。
I2C 总线使用 主从模式,其中主设备负责生成时钟信号,并发起数据的读写操作。

楼主:
HC89S103K6T6的硬件连接
HC89S103K6T6 并不自带硬件 I2C 接口,因此我们需要使用普通的 GPIO(通用输入输出)口来模拟 I2C 信号。通常,您可以选择两个 I/O 引脚分别作为 SCL 和 SDA。假设我们选择:

SCL 连接到 P1.0 引脚
SDA 连接到 P1.1 引脚

楼主:
I2C 协议的实现
I2C 通信需要通过控制时钟(SCL)和数据线(SDA)来完成数据的发送与接收。在软件模拟 I2C 时,我们必须手动生成这些时钟信号,并控制数据的传输。

楼主:
实现步骤
4.1. 初始化 GPIO 引脚
首先,我们需要初始化 GPIO 引脚。将 P1.0 和 P1.1 设置为输出模式。

c

void I2C_Init() {
    P1 &= ~(0x03);  // 清除 P1.0 和 P1.1 的值
    P1 |= 0x03;     // 设置 P1.0 和 P1.1 为推挽输出模式
}

楼主:
延时函数
I2C 协议对时序非常敏感,因此我们需要精确的延时来生成正确的时钟脉冲。在这里,我们使用一个简单的延时函数。

c

void I2C_Delay() {
    unsigned int i;
    for (i = 0; i < 100; i++) {
        // 简单的延时循环
    }
}

楼主:
发送 START 信号
I2C 通信开始时,主设备需要发送一个 START 信号。START 信号是指 SDA 从高电平跳变到低电平时,SCL 保持高电平。

c

void I2C_Start() {
    SDA = 1;  // 确保 SDA 是高电平
    SCL = 1;  // 确保 SCL 是高电平
    I2C_Delay();
    SDA = 0;  // 在 SCL 高电平时将 SDA 拉低,产生 START 信号
    I2C_Delay();
    SCL = 0;  // 将 SCL 拉低,开始传输
}

楼主:
发送 STOP 信号
I2C 通信结束时,主设备需要发送一个 STOP 信号。STOP 信号是指 SDA 从低电平跳变到高电平时,SCL 保持高电平。

c

void I2C_Stop() {
    SCL = 0;  // 确保 SCL 为低电平
    SDA = 0;  // 将 SDA 拉低
    I2C_Delay();
    SCL = 1;  // 将 SCL 拉高
    I2C_Delay();
    SDA = 1;  // 在 SCL 高电平时将 SDA 拉高,产生 STOP 信号
}

楼主:
发送数据位
在 I2C 协议中,每一位数据都由主设备逐位发送,SDA 在 SCL 的每个上升沿处传输数据。我们需要实现一个函数来发送单个数据位。

c

void I2C_SendBit(unsigned char bit) {
    if (bit) {
        SDA = 1;  // 发送 1
    } else {
        SDA = 0;  // 发送 0
    }
    I2C_Delay();
    SCL = 1;  // 生成时钟脉冲
    I2C_Delay();
    SCL = 0;  // 时钟脉冲结束
}

楼主:
发送字节
I2C 数据是以字节(8位)为单位传输的。我们可以将一个字节分成 8 位,然后逐位发送。

c

void I2C_SendByte(unsigned char byte) {
    unsigned char i;
    for (i = 0; i < 8; i++) {
        I2C_SendBit(byte & 0x80);  // 发送最高位
        byte <<= 1;  // 左移,准备发送下一位
    }
    I2C_Delay();
    SDA = 1;  // 释放数据线(等待应答)
    SCL = 1;  // 产生时钟脉冲
    I2C_Delay();
    SCL = 0;
}

楼主:
接收字节
接收字节时,需要逐位读取 SDA 的值,并在每个时钟周期后读取数据。

c

unsigned char I2C_ReceiveByte() {
    unsigned char i, byte = 0;
    SDA = 1;  // 设置 SDA 为输入
    for (i = 0; i < 8; i++) {
        SCL = 1;  // 产生时钟脉冲
        I2C_Delay();
        byte <<= 1;
        if (SDA) {
            byte |= 0x01;  // 读取 SDA 的值
        }
        SCL = 0;  // 时钟脉冲结束
    }
    return byte;
}

楼主:
组合实现:发送数据
结合以上函数,可以发送一个数据包(例如一个字节)到一个 I2C 设备。例如,发送一个字节到 I2C 从设备:

c

void I2C_WriteByte(unsigned char slaveAddr, unsigned char data) {
    I2C_Start();  // 发送开始信号
    I2C_SendByte(slaveAddr);  // 发送从设备地址,假设是写操作(写 0)
    I2C_SendByte(data);  // 发送数据
    I2C_Stop();  // 发送停止信号
}

楼主:
总结
硬件连接:选择两个 GPIO 引脚作为 SDA 和 SCL。
时序控制:通过软件模拟 I2C 时序,包括 START、STOP、数据位和时钟脉冲。
功能实现:通过逐位发送和接收数据来实现 I2C 协议。
I2C 通信的基本操作:发送 START、STOP 信号,以及数据字节。
这种软件模拟 I2C 的方法虽然较慢,但对于低速和简单的 I2C 应用(如与传感器或 EEPROM 通信)来说是足够的。如果需要更高性能的 I2C 通信,可以考虑选择具有硬件 I2C 控制器的 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