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有没有用STC8H单片机做485通讯产品的大神,求助。

楼主(2024-11-29):
STC8H3K64S2-LQFP48做了一批产品,485通讯测试时出了一点问题,和电脑用USB转485转换器通讯正常;和安卓工业主机用USB转485转换器通讯正常;和安卓工业主机板载的485直接连接通讯,数据出现错乱丢包。还请哪位大神分析一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单片机的内部时钟在485通讯中靠不靠谱呢。收发转换是单独管脚控制的,从来不用三极管自动转换电路,不靠谱。

网友A:
时钟频率、串口配置、数据包、数据波形都看看呗

网友B:
大概率是硬件问题。贴一下电路吧

网友C:
建议将485通信的原理图贴出来

网友D:
是不是使用了自动换向芯片?
降波特率先试试

网友E:
时钟是否准确,有可能前两种主板容错率高,能识别,第三种不行。

网友E:
如果没有仪器,人为的调整波特率,比如,使用9600通信,单片机写个9000或者10000,看有没有正常。

网友F:
盲猜使用了三极管反相驱动REDE的收发自动切换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盲猜使用了三极管反相驱动REDE的收发自动切换电路。

不好意思,电路图忘记上传了,收发是单独管脚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将485通信的原理图贴出来

不好意思,电路图忘记上传了。

网友G:
没共地吧。还有,不要串 100R 的电阻,太大了,建议用 usb 用的共模电感

网友H:
是不是波特率太快了

网友I:
发送接收单独控制的话   要注意下转换时机

网友J:
为哈不怀疑是安卓485的问题呢?抓一下安卓485发送和接收的信号看看啊

网友K:
估计板载485口有120欧的终端电阻,加上你的485口的两个100欧电阻,猜测信号不好

网友L:
R22,R23都改成47Ω试试。也许是某端波特率偏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R22,R23都改成47Ω试试。也许是某端波特率偏离了

不好意思,原理图忘记改了,实际用的全的33R的电阻,画图时是随便复制过来的。

网友:
是不是线路上有高频干扰,你这个485是隔离后的输出吗? USB转485好用是因为一般USB有隔离了,但是485不一定有隔离。

网友M:
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看看

网友N:
1.RS485是异步通讯,这就要求时钟差别不能太大。晶振的误差尽量小。用在温度变化大的场合要选温漂小的晶振;
2.RS485最高通讯速率与通讯距离有关,距离远要尽量波特率尽量低;
3.RS485收发转换是通过引脚控制实现的,要考虑延迟时间。每次切换收发状态后,要延迟一下,等总线状态稳稳定后和下位机或主机完成状态切换定后在发送数据。

楼主:
就因为和安卓屏通讯出问题,领导让换成SMT32F103的芯片,不用STC单片机了,没办法。

网友O:
是不是波特率没选对

网友P:
第一时间联系厂家的技术 帮你解决啊 他们工作时间都是时时在线的

网友Q:
先测量下是不是有终端电阻,按理来说,你这个直接连接不应该有问题的,上示波器看看波形什么样的。即使你换成F103,不用外部晶振试试看。还有一点,你的485电路有问题,AB线没有上下拉电阻,你这边是做主机还是从机,主机和从机的上下拉电阻也是不同的。

网友R:
先用示波器抓一下波特率,之前我用俩STM8做串口通信,他俩分别连电脑都没事,但是他俩就死活通不起来,后来发现波特率有误差就差那么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R:
先用示波器抓一下波特率,之前我用俩STM8做串口通信,他俩分别连电脑都没事,但是他俩就死活通不起来,后来 ...

stm8不是带外部晶体的么,怎么会有误差。

用的内部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