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国产MCU专栏 第101期:雅特力AT32F403A学习笔记——定时器专场

楼主(2024-11-29):
757d5ce82c967a916742f8b13e327a60
*阅读说明:详细过程内容、原理图及源码资料等请戳原链接查看。

  • 推荐语:
每篇笔记通过简介、功能、案例三个部分详细记录学习AT32F403A定时器相关的过程。描述、代码、原理图详尽,受益匪浅~ 感谢 @zexin  的热心分享。

基本定时器(TMR6和TMR7)包含一个16位向上计数器,由内部时钟作为计数时钟,支持溢出事件中断和DMA请求。
介绍了基础的基本定时器的使用,所演示的例程为定时器溢出中断使IO电平反转。
4929c4642f30076228fba5fd9d77e1b5

通用定时器(TMR2到TMR5)包含一个支持向上、向下、中央双向对齐计数的16位计数器、4个捕获比较寄存器和4组独立通道。
0316f322664a6b16c1da7f77b7666ae1

当触发信号被检测到时,通道x的数据寄存器(TMRx_CxDT)会记录当前计数器的计数值,并将捕获中断标志(CxIF)置1。如果有使能中断或者DMA请求,则还会进入到相应的中断或DMA。
04ffd887c0af2b2ed2dfeb6fc6414eb5

TMR的输出部分由比较器和输出控制构成, 输出可编程周期、占空比、极性的信号。
3da4673264864c298729d0f4456c4910

当TMR做主定时器时,可以利用TMRxCTRL2(控制寄存器2)的PTOS位(主定时器输出选择),将以下信号源作为TRGOUT信号输出到次定时器。
a6f0b30340145482fe79c19919e198d9

高级定时器(TMR1、TMR8)包含一个支持向上、向下、中央双向对齐计数的16位计数器、4个通道寄存器、4组独立通道,可实现嵌入死区、输入捕获、可编程PWM输出等功能。
b51029bdda73b7e6c8b3fe298413d67e

》》访问雅特力AT32 MCU论坛,可查看更多开源作品。

网友A:
用过的大佬share下雅特利做项目怎么样,成本和易用性

个人感觉,他们家是用心做mcu的国产没有哪家有自主配套ide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过的大佬share下雅特利做项目怎么样,成本和易用性

开始,洒家不怎么投入,觉得一般般。后来拿来换油盐柴米,感觉很好,不亚于"爱斯提慕"的标准库(425x系列)。不会出现“这不爽,那是坑”的问题(天朝他厂问题)。没遇到“无名火”的小问题,也不蹩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开始,洒家不怎么投入,觉得一般般。后来拿来换油盐柴米,感觉很好,不亚于"爱斯提慕"的标准库(425x系列 ...

网友C(2025-02-19):
引用 网友A:
用过的大佬share下雅特利做项目怎么样,成本和易用性

很好用啊,demo丰富,技术支持给力反应迅速,自从用过他家的就没换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很好用啊,demo丰富,技术支持给力反应迅速,自从用过他家的就没换过

感谢

网友D(2025-06-15):
您好,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
文中:“当触发信号被检测到时,通道x的数据寄存器(TMRx_CxDT)会记录当前计数器的计数值,并将捕获中断标志(CxIF)置1。如果有使能中断或者DMA请求,则还会进入到相应的中断或DMA。”
我想问的是:能否用TMR8-14计数器产生这个CxIF信号或类似中断信号来控制TMR1-5的timer的计数开启和关闭,如果采用中断方式最好。
对应的函数是那几个,如何设置?
谢谢了!

网友E:
我看好多人问,捕获中断,可以多发一些这方面的帖子,我也想了解

网友F(2025-10-18):
引用 网友C:
很好用啊,demo丰富,技术支持给力反应迅速,自从用过他家的就没换过

是么,那我拿来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