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00元(功能说明)
[ARM入门] 嵌入式开发里硬件ECC对于外部SDRAM存储器的写读性能影响分析

楼主(2024-11-29):
文接上篇 《i.MXRT1170 XECC功能特点及其保护串行NOR Flash和SDRAM之道》,这篇文章给大家介绍了 XECC 原理及在其使能下操作 NOR Flash 步骤(尤其涉及对 Flash 的 AHB 方式写),但文章里并没有涉及性能方面的评估。我们知道 RT1170 上内部 FlexRAM ECC 模块使能后对 TCM 访问性能几乎无影响,那么 XECC 使能后对于挂在 FlexSPI/SEMC 接口上的外部 PSRAM/SDRAM 访问性能是否有影响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 Note:本文以 MIMXRT1170-EVKB (Rev.B) 板卡上挂在 SEMC 接口的 16bit SDRAM - W9825G6KH-5I 读写测试为例,PSRAM 测试过程类似。
一、XECC功能测试
测试 XECC 对于 SDRAM 访问保护功能我们可以直接使用如下两个官方例程,其中 xecc_single_error 示例了单 bit 纠错(4bits数据单元而言),xecc_multi_error 示例了双 bit 报错(4bits数据单元而言),这两个例程都借助了 XECC 本身的 Error injection 特性人为制造数据 bit 错误来做测试(可以指定 32bits 数据块中任意位置和个数的 bit 出错)。

\SDK_2_16_000_MIMXRT1170-EVKB\boards\evkbmimxrt1170\driver_examples\xecc\semc\xecc_single_error\cm7
\SDK_2_16_000_MIMXRT1170-EVKB\boards\evkbmimxrt1170\driver_examples\xecc\semc\xecc_multi_error\cm7

我们简单整合了上述两个例程代码到一个工程里,这样可以同时测单/双/多 bit 错误情况,其中主要代码摘录如下。此外为了方便观察不同的错误注入导致的结果,我们将待写入值 sdram_writeBuffer[0] 设为 0x00000000,这样发生无法纠错情况时读回的数据 sdram_readBuffer[0] 就应该等于错误注入值 errorData。

#include "fsl_xecc.h"
volatile uint32_t sdram_writeBuffer[0x1000];
volatile uint32_t sdram_readBuffer[0x1000];
int main(void)
{
         // 系统与 SDRAM 初始化代码省略...
         // 初始化 XECC_SEMC 模块,设置 SDRAM [0x80000000, 0x8007FFFF] 为 ECC 使能区域,其中前 256KB 是用户数据访问空间
         XECC_Deinit(XECC_SEMC);
         xecc_config_t config;
         XECC_GetDefaultConfig(&config);
         config.enableXECC     = true;
         config.enableWriteECC = true;
         config.enableReadECC  = true;
         //config.enableSwap = true;
         config.Region0BaseAddress = 0x80000000U;
         config.Region0EndAddress  = 0x80080000U;  // 256KB * 2
         XECC_Init(XECC_SEMC, &config);
         (void)EnableIRQ(XECC_SEMC_INT_IRQn);
         (void)EnableIRQ(XECC_SEMC_FATAL_INT_IRQn);
         SCB->SHCSR |= SCB_SHCSR_BUSFAULTENA_Msk;
         XECC_EnableInterrupts(XECC_SEMC, kXECC_AllInterruptsEnable);

         // 对 32bits 数据块进行错误注入(这里设定得是错误 bit 位置)
         uint32_t errorData = 0x00000001;
         XECC_ErrorInjection(XECC_SEMC, errorData, 0);
         sdram_writeBuffer[0] = 0x00000000U;

         // AHB 方式写数据进 SDRAM
         *(uint32_t *)0x80000000U = sdram_writeBuffer[0];
         // 关闭 DCache 代码省略...
         // AHB 方式从 SDRAM 读回数据
         sdram_readBuffer[0] = *(uint32_t *)0x80000000U;
         while ((!s_xecc_single_error) && (!s_xecc_multi_error))
         {
         }
         // 代码省略...
}

在放测试结果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 XECC 错误检测机制。在默认不开启 Data Swap 特性情况下,对于 32bits 数据块,XECC 可以纠正其中发生的 8bits 错误,但前提是按序分割开的每 4bits 数据单元仅能有 1bit 错误(即分散 bit 错误)。如果这 4bits 数据单元里有 2bit 错误,那 XECC 会检测出位置并报告;如果有 3/4bit 错误,那已经超出 XECC 处理能力,结果不可预期了。

但如果现场实际环境发生连续 bit 错误概率高于分散 bit 错误,这时候可以考虑开启 XECC Data Swap 功能,这时候 XECC 处理能力变成可以纠正连续 bit 错误,但对于分散 bit 错误就无法处理了(如下图所示,实际上 Swap 是将图左边 32bits 原数据打乱再重新组合成图右边 32bits 新数据)。

根据上面的理论,我们现在再来看测试结果,那就非常合理了,有些情况下开启 Data Swap 增强了纠检错能力,有些情况下开启 Data Swap 却减弱了原来的纠检错能力。(注意,Error injection 设定的 errorData 是针对 swap 之后的数据 bit 序而言)

config.enableSwaperrorDatasdram_writeBuffer[0]sdram_readBuffer[0]测试结果
false/true0x000000010x000000000x00000000bit0错误被纠正
false/true0x111111110x000000000x00000000bit0,4,8,12,16,20,24,28错误被纠正
false0x080402010x000000000x00000000bit0,9,18,27错误被纠正
ture0x080402010x000000000x00000000(原性能增强)bit0,2,17,19错误被纠正
false0x020408010x000000000x00000000bit0,11,18,25错误被纠正
ture0x020408010x000000000x00000000(原性能增强)bit0,1,2,3错误被纠正
false0x000000030x000000000x00000003bit0,1错误被检测
true0x000000030x000000000x00000201(原性能减弱)bit0,9错误被检测
false0x000000070x000000000x00000007触发单bit纠错中断,出错bit0,1,2位置识别不准
true0x000000070x000000000x00040201触发单bit纠错中断,(原性能减弱)出错bit0,9,18位置识别不准
false0x0000000F0x000000000x0000000F触发双bit检错中断,出错bit0,1,2,3位置识别不准
true0x0000000F0x000000000x08040201触发双bit检错中断,(原性能减弱)出错bit0,9,18,27位置识别不准
二、XECC性能测试
现在我们简单测试一下内核对 SDRAM 读写性能是否受 XECC 影响,就在 \semc\xecc_multi_error 例程基础之上,设计了如下代码,便于测试不同的数据块大小(比如 64KB,128KB,256KB),而且可以一次性对比没有 XECC 保护,加 XECC 保护,以及开启 XECC Data Swap 三种情况(中途需要 Deinit 再 Init XECC 模块)。

uint32_t readErrorCnt = 0;
uint32_t get_sdram_rw_block_time(uint32_t start, uint32_t size)
{
     uint64_t tickStart = life_timer_clock();
     readErrorCnt = 0;
     for (uint32_t idx = 0; idx < size; idx += 4)
     {
         *((uint32_t*)(start + idx)) = idx;
     }
     for (uint32_t idx = 0; idx < size; idx += 4)
     {
         uint32_t temp = *((uint32_t*)(start + idx));
         if (temp != idx)
        {
               readErrorCnt++;
        }
     }
     uint64_t tickEnd = life_timer_clock();
     return ((tickEnd - tickStart) / (CLOCK_GetRootClockFreq(kCLOCK_Root_Bus) / 1000000));
}

void test_xecc_sdram_perf(uint32_t size)
{
         xecc_config_t config;
         XECC_GetDefaultConfig(&config);
         config.enableXECC     = true;
         config.enableWriteECC = true;
         config.enableReadECC  = true;
         config.Region0BaseAddress = 0x80040000;
         config.Region0EndAddress  = 0x800C0000;
         XECC_Deinit(EXAMPLE_XECC);
         // 写读 SDRAM 非 XECC 保护区域
         uint32_t normalTimeInUs = get_sdram_rw_block_time(0x80000000, size);
         // 写读 SDRAM XECC 保护区域(不使能 Data Swap)
         config.enableSwap = false;
         XECC_Init(XECC_SEMC, &config);
         uint32_t xeccNoSwapTimeInUs = get_sdram_rw_block_time(0x80040000, size);
         // 写读 SDRAM XECC 保护区域(使能 Data Swap)
         XECC_Deinit(XECC_SEMC);
         config.enableSwap = true;
         XECC_Init(XECC_SEMC, &config);
         uint32_t xeccSwapTimeInUs = get_sdram_rw_block_time(0x80040000, size);

         PRINTF("---------------------------------------\r\n");
         PRINTF("Write/Read/Compare data size: %d\r\n", size);
         PRINTF("Write/Read/Compare time in SDRAM region XECC disable : %d us\r\n", normalTimeInUs);
     PRINTF("Write/Read/Compare time in SDRAM region XECC enable without data swap : %d us\r\n", xeccNoSwapTimeInUs);
     PRINTF("Write/Read/Compare time in SDRAM region XECC enable with data swap : %d us\r\n", xeccSwapTimeInUs);
}

get_sdram_rw_block_time() 函数里实际上也统计了数据出错情况,可用于辅助判断写读是否正常,在恩智浦开发板测试环境下应该无 ECC 错误,所以这里结果就略去不表了。

我们现在来看 800MHz 内核主频下对 200MHz SDRAM 访问性能情况(代码跑在 ITCM 上),为了结果可靠,本次测试内核频率没有设到最高。根据代码打印结果,我们能得到如下结论:

  • 结论1:在无 XECC 保护情况下,开启 D-Cache 能将 SDRAM 读写整体访问速度提升到 4 倍。
  • 结论2:XECC 使能情况下,是否开启 Data Swap 功能几乎不带来性能变化(在 XECC 外设里 Swap 操作一拍时钟就能完成,时延可以忽略)。
  • 结论3:XECC 使能情况下,会降低 SDRAM 读写整体访问性能,降幅在 28% (开启 D-Cache) 或 11%(不开启 D-Cache)。
  • 结论4:XECC 使能情况下,对于读写访问同样大小数据块,是否开启 D-Cache,不影响 XECC 校验处理的时间(即 D-Cache 不加速 XECC)。

网友A:
欢迎痞子衡,这个教程真的很不错,有个小问题想请教,如:有一个消费机,它每时每刻都会有消费记录,这个消费记录我想存在外部的flash里,但是一般情况flash都是按扇区或者是页擦除的,那么一条数据一般来说也不够,都是积攒到20条记录为一页这种,然后擦除flash再写进去,但是如果在缓存20条记录期间如果断电,数据就丢了,这种情况下有啥方式通过软件或者硬件方式解决吗?

硬件flash里可以存很多数据的,至少能存几百条是没问题的。要是满了,肯定不能覆盖掉数据的,可以提示上传数据,不能刷卡了,这样子。

楼主:
擦除是按 Sector/Page,但是写入一般来说并不是,你可以在同一个 Page 里分开写入多次 Byte ,只要该 Byte 区域值是 0xFF

网友B:
不懂,跟着楼主简单了解一下。

网友C(2025-01-20):
很细致,说的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