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中删除一个虚拟机后磁盘空间收不回来,咋办?

楼主(2024-11-29):
我在win10系统的D盘下,之前用vmware软件建了虚拟机,现在不用了,于是按照如下方式删除了,但是D盘空间没有增加,因为当时给虚拟机
分配了20G的空间,现在想收回来,咋办呢?

楼主:
没人遇到过吗?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在回收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在回收站里

不在,清除了回收站没有效果。

网友B:
如果是vmware的話,當時建立虛擬硬碟的時候,應該有選項是要預留空間下來或是用到多少占多少空間的選項
如果是用多少占多少,這虛擬機如果沒用到多少空間,那清除了也不會多出多少空間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在,清除了回收站没有效果。

有个软件叫SpaceSniffer,可以检查磁盘空间的占用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软件叫SpaceSniffer,可以检查磁盘空间的占用情况。

这个工具会检查所有磁盘空间吗? 还是只会检查有名字的文件(夹)?

网友C:
那就手动去删除呗,当时建立的时候,文件保存在哪个位置就去那里手动删除呀。

网友D:
用磁盘精灵等工具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手动去删除呗,当时建立的时候,文件保存在哪个位置就去那里手动删除呀。 ...

见问题描述。当时“从磁盘中删除”的时候,这写文件都删除掉了,但是实际的空间没有删除。实际的空间不知道有啥名字在跟踪管理

楼主:
这个D盘是900多G,实际查看只有800多G,少了100多G。不知道这100G哪去了

网友E(2024-12-30):
不是还有109G可用着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D盘是900多G,实际查看只有800多G,少了100多G。不知道这100G哪去了

D盘总空间931G,已用820G,空余空间109G。
实际这820G文件占用了821G空间。
所以……是不是你搞混了?空余的没算到总数来,只看到文件占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