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晶体不起振,不如试试这些方法?

楼主(2024-11-29):
1、电路检查
首先,检查晶振电路的设计是否符合相应型号单片机的推荐电路,任何电路连接错误或元件位置不当都可能影响晶振的正常工作,使用电路图和推荐电路进行比较,确保所有连接和元件位置都准确无误;

2、外围元件检查
晶振的外围元件有电阻、电容等,这些元件的质量和参数都会影响晶振的性能,使用可靠的测试方法(如万用表)检查这些元件是否为良品,确认其参数是否满足设计要求;

3、晶振检查
晶振是精密元件,性能可能受到多方面影响,应尝试更换不同批次或品牌的晶振,排除晶振自身问题;

4、电容调整
若电容容值或品质不佳,可能导致晶振不起振,根据晶振的使用说明,调整电容容值或更换电容,以此改善晶振性能;

5、PCB布线优化
在布线时,应尽量缩短晶振电路的走线长度,并尽可能靠近IC。避免在晶振两脚间走线,以减少干扰和信号损失。此外,还应注意避免与其他高频信号线交叉或靠近,以减少电磁干扰;

6、电源调整性检查
若电源电压波动过大或存在噪声,可能导致晶振不起振。因此,应检查电源电压是否稳定,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如滤波电路)来减少电源噪声;

7、考虑温度和湿度
在测试晶振时,应注意环境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如加热或降温设备、湿度控制设备)来保持稳定的测试环境;

网友A:
如果所使用的芯片与晶振不兼容,可能会导致晶振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B:
错误的选型可能导致晶振不起振。应根据电路要求选择合适的晶振

网友C:
外接电容与晶振的负载电容不匹配会影响晶振的起振。可以通过调整外接电容值来优化电路性能

网友D:
负性阻抗的大小对晶振的起振有重要影响。如果负性阻抗值太小,可能需要调整外接电容值以满足振荡电路的回路增益

网友E:
激励功率过大或过小都可能导致晶振不起振。可以通过增加电路负性阻抗或选择负载电容较小的晶振来调整激励功率

网友F:
如果晶振在工作时发热严重,可能是由于激励功率过大

网友G:
在测试晶振时,应注意环境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网友H:
可以并联个大电阻试试

网友I:
一般是硬件问题,毕竟晶振里面就是电阻电容电感

网友J(2025-02-21):
硬件问题导致的居多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