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光电液位开关与电容式液位开关有哪些区别?

楼主(2024-11-29):
光电液位开关与电容式液位开关的功能是一样的,都是用来检测液位的,且其都是输出的数字信号。那么这两种液位开关有什么区别呢?

首先是外部结构与安装方面:光电液位开关是由传感器和光锥组成,光电液位开关有两种检测方式:接触式和非接触式。接触式是需要在容器上开孔检测,非接触式则是置于容器外壁检测,因为需要配合光锥使用,所以容器内需要设计一个光锥结构。电容式液位开关是只能直接贴于容器外壁检测液位变化,属于非接触式。

工作原理方面:光电液位开关是利用光在两个不同介质面所发生的反射原理。而电容式液位开关内部置MCU,通过感应有水和无水时的电容值差异来判断。

抗干扰方面:光电液位开关采用的光学原理,抗干扰能力强,液体温度、颜色、腐蚀性、容器材质都不会对其造成干扰。电容式液位开关会受到液体温度、水箱厚度及材质、金属物体的影响,使用时周边2cm不能有金属或磁场。

网友A:
这些传感器各有千秋,还要结合具体的水文特征有针对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