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70 用TIMER2每秒输出一个TRGO事件,想用这个TRGO事件触发TIMER1

楼主(2024-11-29):
GD32F470 用TIMER2每秒输出一个TRGO事件,想用这个TRGO事件触发TIMER1输出100k pwm,用于触发后面的ADC,但是实际上的运行结果是就算不初始化TIMER2,TIMER1也能触发后面的ADC,且cnt寄存器也在计数,求各位大佬们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以下分别是定时器1和定时器2的配置过程:
/*ADC设置为周期触发,定时器配置*/
void timer_config(void)
{
    timer_oc_parameter_struct timer_ocintpara;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nitpara;

    timer_deinit(TIMER1);

    /* TIMER1 相关配置 */
    /* 预分频值设置为199,主频200MHz / (199 + 1) = 1MHz */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199;
    timer_initpara.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EDGE;
    timer_initpara.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 计数周期设置为9,1MHz / (9 + 1) = 100kHz */
    timer_initpara.period            = 9;
    timer_initpara.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1;
    timer_initpara.repetitioncounter = 0;
    timer_init(TIMER1, &timer_initpara);

    /* 设置定时器1从模式:由定时器2的TRGO信号触发 */
    timer_slave_mode_select(TIMER1, TIMER_SLAVE_MODE_EVENT);  // 从模式为触发模式
    timer_input_trigger_source_select(TIMER1, TIMER_SMCFG_TRGSEL_ITI2); // 触发源为定时器2的TRGO信号

    /* 配置定时器1的输出:PWM模式 */
    timer_ocintpara.ocpolarity  = TIMER_OC_POLARITY_HIGH;
    timer_ocintpara.ocnpolarity = TIMER_OCN_POLARITY_HIGH;
    timer_ocintpara.outputnstate = TIMER_CCXN_DISABLE;
    timer_ocintpara.outputstate = TIMER_CCX_ENABLE;
    timer_ocintpara.ocidlestate = TIMER_OC_IDLE_STATE_LOW;
    timer_ocintpara.ocnidlestate = TIMER_OCN_IDLE_STATE_LOW;
    timer_channel_output_config(TIMER1, TIMER_CH_3, &timer_ocintpara);

    /* 设置PWM占空比 */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1, TIMER_CH_3, 4);
    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TIMER1, TIMER_CH_3, TIMER_OC_MODE_PWM0);
    timer_channel_output_shadow_config(TIMER1, TIMER_CH_3, TIMER_OC_SHADOW_DISABLE);

    /* 启用主从模式配置(如果需要同步操作) */
    timer_master_slave_mode_config(TIMER1, TIMER_MASTER_SLAVE_MODE_ENABLE);

    /* 启用定时器1 */
    timer_enable(TIMER1);
}

void timer2_config(void)
{
    /* TIMER2 配置,用于输出 1Hz 信号,高电平占比 10% */
    timer_oc_parameter_struct timer_ocintpara;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nitpara;

    /* 启用 TIMER2 时钟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2);

    /* 清空 TIMER2 配置 */
    timer_deinit(TIMER2);

    /* TIMER2 配置 */
    timer_struct_para_init(&timer_initpara);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1999;         // 200MHz / (19999 + 1) = 10kHz
    timer_initpara.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EDGE;
    timer_initpara.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timer_initpara.period            = 99999;          // 10kHz / (9999 + 1) = 1Hz
    timer_initpara.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1;
    timer_initpara.repetitioncounter = 0;
    timer_init(TIMER2, &timer_initpara);

    /* 配置 CH1 为 PWM 模式0 */
    timer_channel_output_struct_para_init(&timer_ocintpara);
    timer_ocintpara.ocpolarity  = TIMER_OC_POLARITY_HIGH;
    timer_ocintpara.outputstate = TIMER_CCX_ENABLE;
    timer_channel_output_config(TIMER2, TIMER_CH_1, &timer_ocintpara);

    /* 设置比较值,占比10%,高电平为总周期的 10% */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2, TIMER_CH_1, 9999);  // (9999 + 1) * 10% - 1
    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TIMER2, TIMER_CH_1, TIMER_OC_MODE_TIMING);
    timer_channel_output_shadow_config(TIMER2, TIMER_CH_1, TIMER_OC_SHADOW_DISABLE);

    /* 启用自动重载 */
    timer_auto_reload_shadow_enable(TIMER2);

    /* 配置为主定时器,TRGO 输出 */
    timer_master_output_trigger_source_select(TIMER2, TIMER_TRI_OUT_SRC_UPDATE); // 选择定时器更新事件作为TRGO
    timer_master_slave_mode_config(TIMER2, TIMER_MASTER_SLAVE_MODE_ENABLE); // 启用主从模式

    /* 启用 TIMER2 */
    timer_enable(TIMER2);
}

楼主:
根据我的调试结果,只要不在void timer_config(void)函数中使用 timer_enable(TIMER1);就可以

网友A:
检查timer_master_slave_mode_config函数是否确实启用了TIMER2的主从模式,并且没有与其他定时器产生冲突。

网友B:
检查是否有其他地方(如中断服务程序或其他配置函数)修改了TIMER1或TIMER2的配置。

网友C:
请确保在启用TIMER1之前,TIMER2已经被正确配置并启用。如果TIMER2尚未运行,那么TIMER1将无法接收到有效的TRGO信号。

网友D:
如果可能的话,尝试简化配置以排除潜在的配置冲突或错误。例如,可以先只配置TIMER2生成TRGO信号,并观察其输出;然后再配置TIMER1作为从定时器并观察其响应。

网友E:
您提到使用TIMER2每秒输出一个TRGO事件,用于触发TIMER1输出PWM。但您发现即使不初始化TIMER2,TIMER1也能触发后面的ADC。这意味着TIMER2的TRGO事件并不是触发TIMER1的必要条件。实际上,即使没有TIMER2的触发,TIMER1也能正常工作并触发ADC。

网友F:
硬件设计问题,可能您的硬件设计允许即使没有TIMER2的触发信号,TIMER1也能正常工作。例如,可能有其他外部信号或内部逻辑直接控制TIMER1的输出。

网友G:
在您的软件代码中可能存在某种逻辑,允许即使没有TIMER2的初始化,TIMER1也能被激活。可能是软件中的某个条件或标志被设置,使得即使没有TIMER2的触发也能启动TIMER1。

网友H:
即使没有初始化特定的定时器(如TIMER2),可能TIMER1的计数器仍在运行。这是因为MCU内部可能有多个定时器共享某些硬件资源或时钟源,即使没有初始化特定的定时器模块,相关的硬件计数器可能仍在运行。但这并不意味着TIMER1的功能完全不受控制或不受影响。

网友I:
确保您的代码中没有逻辑错误或条件设置错误导致TIMER1在没有预期的情况下被激活。

网友J:
确保硬件连接正确,没有误连接或短路导致意外触发。

网友K:
查阅GD32F470的数据手册和相关定时器模块的详细说明,确保您正确地理解了定时器的功能和操作方式。

网友L:
话说GD不是有可视化的图像配置工具吗,直接用呗

网友M:
这种应该是定时器的中断优先级导致的吧

网友N:
你用仿真器跟踪一下,然后你在确认一下定时器2是不是在别的地方被初始化了?

网友O:
可能是hiADC粗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