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MCU芯片想实现低功耗,如何做到?

楼主(2024-11-29):
1、关闭非必要外设时钟
逐一检查MCU的外设,仅保留工作中必须的模块时钟,关闭未使用的外设时钟,以此减少不必要的功耗。

2、避免时钟倍频
在进入低功耗模式前,禁用PLL(相位锁定环)和FLL(频率锁定环)等时钟倍频模块,减少因高频带来的额外功耗。

3、精细管理I/O状态
确保所有I/O口在低功耗模式下处于正确的电平状态或高阻态,避免通过上下拉电阻消耗电流。
特别注意与外部IC相连的I/O口,需根据外设IC的引脚特性,合理设置I/O口的上下拉及输入输出状态。

4、断开调试器连接
在测试MCU的低功耗性能时,确保调试器与MCU已断开连接,避免调试器对功耗测试结果造成干扰。

5、优化软件设计
通过软件优化,减少MCU的空闲时间和运行时的活动周期,降低整体功耗。
使用睡眠模式和唤醒中断功能,仅在必要时唤醒MCU处理任务。

6、选择合适的工作模式
根据应用需求,合理选择MCU的工作模式(如待机模式、休眠模式等),以在保持功能的同事降低功耗。

7、电源电压跳闸
适时调整MCU的电源电压,在不影响性能的前提下降低电压,从而降低功耗,但需注意,过低的电压可能导致MCU工作不稳定。

8、利用低功耗外设和组件
选用具有低功耗特性的外设和组件,如低功耗传感器、存储器等,从源头上降低系统的整体功耗。

网友A:
优化电源管理、动态调整时钟频率、有效利用睡眠模式以及合理配置外设等

网友B:
通过控制总电源和外围模块电源的开关,特别是在需要时才开启使用频率低、功耗大的外围模块,可以显著降低整体功耗

网友C:
根据实际工作需求调整MCU的工作频率,可以在保证性能的同时减少功耗

网友D:
大多数MCU都支持多种低功耗模式,如睡眠模式、停机模式和待机模式。在睡眠模式下,CPU停止运行,但外设仍然保持活动状态,适用于短时间的低功耗需求;停机模式则进一步降低功耗,仅保留RTC和看门狗定时器等关键外设处于活动状态;待机模式则可实现系统的最低功耗,适用于长时间不工作的设备

网友E:
对于未使用的外设,应关闭其时钟以节省功耗。同时,对于需要频繁访问的外设,可以考虑使用DMA(直接内存访问)等方式减少CPU的干预,从而降低功耗

网友F:
单单是低功耗方面,就有这么多讲究啊。我以前觉得就是降低主频、进入待机或者睡眠,间歇醒来检查有没有需要处理的动作。

网友F:
在进入低功耗模式前,禁用PLL(相位锁定环)和FLL(频率锁定环)等时钟倍频模块,减少因高频带来的额外功耗。
---------------------这个是没想到,还可以这么用。

网友F:
适时调整MCU的电源电压,在不影响性能的前提下降低电压,从而降低功耗。
----------------------这个是不是需要在设计时预先布置外围电路配合?

网友G:
可以利用MCU的低功耗特性,如动态电压和频率调节(DVFS)、电源门控等,来进一步降低功耗

网友H:
降低功耗是对于续航非常有意义的

网友I:
进入低功耗模式前,禁用PLL(相位锁定环)和FLL(频率锁定环)等时钟倍频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