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CPU几种复位方式适合哪些场景?

楼主(2024-11-29):
1、上电复位
适用场景:系统首次上电或电源以外断电后重新上电时;

2、看门狗复位
适用场景:虚脱程序运行异常,如陷入死循环或长时间无响应时;

3、软件复位
适用场景:软件程序需重启或重新初始化时,如调试过程中或系统更新后;

4、硬件复位
适用场景:系统出现严重错误,软件复位无法解决问题时,或需外部硬件干预进行系统复位;

5、JTAG复位
适用场景:在调试或测试过程中,需精确控制复位过程或同时复位多个部件时;

网友A:
上电复位是指当系统通电时,通过电源的逐渐上升过程来初始化整个系统

网友B:
看门狗复位只影响特定的寄存器或系统部分,不会触发芯片做初始化操作

网友C:
低压复位是指当系统的输入电压低于预设的复位电压时,系统会自动复位

网友D:
低压复位会影响整个系统,但前提是系统需要打开LVR功能

网友E:
看门狗复位常用于防止程序跑飞或死机,通过定期重置计数器来监控系统是否正常运行

网友F:
外围电路复位是通过外部硬件电路来实现的复位,如RC复位电路

网友G:
看门狗还是非常有必要设置的

网友H(2025-02-11):
上电复位主要是当系统首次上电或电源电压从零上升到正常工作电压时,上电复位电路会检测到电压的变化并产生复位信号,确保CPU从一个已知的初始状态开始运行。

网友I:
外部复位,一般是使用外部看门狗,场景:通过外部复位引脚或按钮手动触发复位,通常用于调试或系统出现异常时强制复位

网友J:
看门狗复位,看门狗定时器用于监控系统的运行状态。如果系统在预定时间内没有响应(如程序跑飞或死锁),看门狗定时器会触发复位

网友K:
低电压复位其实也是复位的一种,当电源电压下降到某个阈值以下时,低电压复位电路会触发复位,防止CPU在低电压下运行导致不可预测的行为

网友L:
软件复位一般也可以复位的,通过软件指令触发复位,通常用于系统需要重新初始化或切换到不同模式时。

网友M:
热复位,在系统运行过程中,通过特定的硬件或软件机制触发的复位,通常不会完全重置所有硬件状态

网友N:
有的时候还需要冷复位,完全重置系统,包括所有硬件状态和寄存器,通常通过断电再上电实现

网友O:
你说的jtag不就算是软件复位吗?

网友P:
一般就是需要复位的寄存器,其实看门狗就可以了

网友Q:
场景的话,我觉得还是有条件就外置的看门狗,挺好,稳定可靠

网友R:
外部复位,一般是使用外部看门狗

网友S:
看门狗复位还是比较稳定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