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5] 选择 STM32L5 系列的情况:

楼主(2024-11-29):
更强的计算和安全需求:如果应用需要较强的计算能力(如图像处理、边缘计算或机器学习推理),或者需要更高的安全性(如加密、身份验证、物联网网关等),STM32L5 系列更为合适。
高安全性要求:如果应用涉及到敏感数据的保护或需要符合更高安全标准(例如智能门锁、医疗设备等),STM32L5 提供的 ARM TrustZone 安全特性将大大提升系统的抗攻击能力。

网友A(2025-03-15):
STM32L5 的 TrustZone 确实是个亮点,能把安全和非安全代码分区运行,适合物联网应用。

网友B:
你是用 STM32L5 做哪方面的应用?如果是 IoT 设备,TrustZone + 低功耗真的很合适。

网友C:
你打算用 STM32L5 自带的 SFU(Secure Firmware Update)吗?对 OTA 升级的安全性提升很大。

网友D:
选 STM32L5 可能要考虑生态支持,Keil 和 STM32CubeIDE 里已经有 TrustZone 相关的例程了,开发起来会容易不少。

网友E:
STM32L5 也支持 USB OTG 和 SDMMC,相比 L4 系列的功能更丰富,存储扩展能力更强。

网友F:
L5 的计算能力相比普通低功耗 MCU 确实强不少,打算用它跑机器学习模型还是其他高负载任务?

网友G:
这个系列在 ST 的超低功耗产品线里算是高端的,成本比普通 L4 高,你觉得性价比合适吗?

网友H:
如果是安全相关应用,STM32L5 还可以结合 STSAFE 之类的外部安全芯片,进一步提升数据保护能力。

网友I:
如果对安全性要求特别高,STM32L5 还能结合 ST 的 Secure Boot 和硬件加密模块(AES、TRNG)提升防护能力。

网友J:
这个系列比 STM32L4 功耗更低,待机模式下 RAM 还能保持数据,适合电池供电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