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PID控制抖动

楼主(2024-11-29):
PID控制伺服电机总是在两个电机绝对角度位置抖动,看上去像是电机转动到这个位置顿住了一会儿,然后突然提速通过,就跟跨阶梯一样没有平滑过渡的过程。
我用姿态角做误差,写了个PI位置环输入目标姿态角、当前姿态角,输出目标速度。目标速度结合读取的当前速度做调整,再通过CAN发送速度给电机纠正角度。有写死区,在正负0.2°内清除积分,输出目标速度0停止电机转动。

楼主:
运行视频

网友A:
有图吗?设置值、检测值、输出量绘制成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图吗?设置值、检测值、输出量绘制成曲线

没图,我第一次做,就看着运行效果改的。大佬说的这些是有相关输出显示的上位机软件吗,还是说要自己写一个用来观测运行效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图,我第一次做,就看着运行效果改的。大佬说的这些是有相关输出显示的上位机软件吗,还是说要自己写一 ...

有的串口调试助手可以把数据显示成曲线,像示波器一样,看波形会比较直观

网友B:
请教楼主学习伺服控制器维修难不难?

楼主(点评):
我也刚接触,不是很懂呢

网友C:
先单独调电机,譬如你让电机匀速运转,看电机抖不抖。

我觉得应该直接给定电机目标位置,而不是速度。因为给速度的话,电机运转到 imu 读到位置的延迟太大,容易震荡。

如果给定电机目标位置,也是先看电机运转效果,没问题再加上 imu 控制。

电机画波形可以参考 https://github.com/dukelec/cdfoc

https://bbs.21ic.com/icview-3113306-1-1.html

网友A:
用这个软件看看波形试试:
https://bbs.21ic.com/icview-3302766-1-1.html

网友D:
解决伺服电机PID控制抖动问题需要综合考虑多个方面,包括参数设置、机械特性、传感器质量、软件实现以及外部环境等。通过逐步排查和调整,可以找到最适合您系统的解决方案。

网友E:
这个看起来很难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单独调电机,譬如你让电机匀速运转,看电机抖不抖。

我觉得应该直接给定电机目标位置,而不是速度。因为 ...

第一句帮大帮了,我试着去单独旋转一下电机,发现它本身就有微幅的振荡。修改了一下伺服电机的配置,现在运行平滑多了,不过还有一个角度会有跨阶梯的感觉,就是幅度变得很微小,不细看看不出来,我再调调看

网友F:

没看明白

网友G:

增大积分时间,减小比列作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