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L021的CRC如何计算uint8

楼主(2024-11-29):
我认真阅读了CRC的用户手册以及BSP库,还有官方提供的例程,提从了32bit的CRC计算方式,但是我现在使用sht3x,他的CRC是计算两个8bit的CRC,我看到CRC_CTRL中寄存器的POLY_SIZE位,可以设置8位,是不是也可以通过设置来计算buint8的CRC

网友A:
2个字节就直接软件算下完事。
有些硬件计算必须要N字节对齐的,最后数据不足时,也是靠软件计算来补齐。

网友B:
可以通过设置POLY_SIZE位来计算uint8的CRC。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可以通过设置POLY_SIZE位来计算uint8的CRC。

大佬能不能帮忙写个示例,我学习一下,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