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70,SPI DMA 读,DMA_INT_FLAG_FTF中断提前发生?

楼主(2024-11-29):
外部中断EXTI_IRQHandler间隔启动读数据,中断后CS低电平使能读;
读取指定数量数据后产生DMA1_Channel0_IRQHandler中断,CS高电平结束读;

异常:一般开始是正常读取,如正常波形,运行一段时间后,可能几分钟、几小时后DMA1_Channel0_IRQHandler提前产生中断,即实际并没有读取完毕,图波形图,CS已经高电平了,但是SPI_CLK仍然持续中。

黄色:CS电平
蓝色:SPI CLK

相关代码:

void EXTI_IRQHandler(void)        //定时产生SPI 读请求
{
        if(RESET != exti_interrupt_flag_get(EXTI_Busy)) {
        exti_interrupt_flag_clear(EXTI_Busy);

                CS = CSReadEnable;                //启使能,如图低电平

                //启动的SPI DMA 中断 读
                dma_flag_clear(DMA,DMA_CH_RECV,DMA_FLAG_FTF);
                dma_flag_clear(DMA,DMA_CH_SEND,DMA_FLAG_FTF);

                DMA_CHCNT(DMA, DMA_CH_RECV) =  AD7606CHCount;                //void dma_transfer_number_config
                DMA_CHCNT(DMA, DMA_CH_SEND) =  AD7606CHCount;

                DMA_CHCTL(DMA, DMA_CH_RECV) |= DMA_CHXCTL_CHEN;                //dma_channel_enable,启动DMA读。
                DMA_CHCTL(DMA, DMA_CH_SEND) |= DMA_CHXCTL_CHEN;
    }
}

void DMA1_Channel0_IRQHandler(void)                //读取指定数量数据后产生中断。
{
        if(RESET != dma_interrupt_flag_get(DMA,DMA_CH_RECV,DMA_INT_FLAG_FTF)){
                dma_interrupt_flag_clear(DMA,DMA_CH_RECV,DMA_INT_FLAG_FTF);

                CS = CSHighZ;                //读取完成后,CS至高电平,

                DMA_CHCTL(DMA, DMA_CH_RECV) &= ~DMA_CHXCTL_CHEN;                //dma_channel_disable,下一次外部中断将再次开启。
                DMA_CHCTL(DMA, DMA_CH_SEND) &= ~DMA_CHXCTL_CHEN;

                //接收数据处理
        }
}

楼主:
如图。第一个波形正常,第二个波形产生中断后CS高电平,但是SPI CLK 仍然持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