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16TN是什么元件

楼主(2024-11-29):
这个元件是什么元件,有知道的帮我查一下。大家看到这样的丝印都是怎么反查元件

网友A:
@tyw 前辈有劳给指点一下。

                       tyw 注

@tyw :多谢前辈指点,代楼主一并谢过。
tyw
3 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tyw 前辈有劳给指点一下。

谢了!我翻一下原理图,看看是不是对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