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MC08系列Keil里调试自动启动问题

楼主(2024-11-29):
在Keil里进入Debug,还没按RUN键,芯片已经自动跑起来了(现象:用示波器看定时器比较模式输出,有PWM波;看寄存器CNT值,不是0)。一,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问题的?二,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个人怀疑,是芯片启动有问题吗,但是我没找到关于boot的说明文档。有大佬、专家能帮忙解答一下吗,谢谢。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刚刚忘记写了。我Debug的时候最多只能打两个断点,超过两个就开始报错。我别的项目,用别的芯片可以打4~6个左右,这是芯片导致的?还是是我环境配置不对?麻烦大佬解答一下,谢谢

M0的打断点有限制

网友A:
只能打两个断点

网友B:
看看keil里面的ret and run 配置相有没有勾选上

网友C:
M0芯片最多打两个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keil里面的ret and run 配置相有没有勾选上

是reset and run吗?这个我打勾的

楼主:
应该不是吧,我用过103C8T6,也是M0的,绝对不只2个

网友D:
是不是设置了自动运行

网友E:
可能是Boot0启动模式错误

网友F:
检查硬件连接和电源

网友G:
如果核心板的BOOT CONFIG拨码设置不正确可能导致芯片在Debug模式下自动启动。

网友H:
Keil调试配置问题

网友I:
硬件连接问题或电源不稳定

网友J:
核心板的BOOT CONFIG拨码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K:
参考LKSMC08系列芯片的技术手册或数据手册

网友L:
检查Keil调试配置是否有误

网友M:
检查项目的内存分配和使用情况,优化代码以减少内存占用。

网友N:
更新Keil软件和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J:
核心板的BOOT CONFIG拨码设置是否正确。

请问有资料吗,我没找到关于boot的说明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设置了自动运行

应该没有设置自动运行,请问哪里可以看这种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keil里面的ret and run 配置相有没有勾选上

那个是download设置,不是debug设置,两回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参考LKSMC08系列芯片的技术手册或数据手册

能麻烦具体指明哪里有些么

网友O(2025-04-08):
我也遇到了同样情况,老是自己就运行起来了,还没点run,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P(2025-05-18):
可能是启动代码设置不正确,检查中断向量表和启动代码配置。